有个充电器的小疑惑

楼主(2018-11-26):
最近了解直升机,看到充电器大伙似乎都用308这种大功率的,心里产生了疑惑,为啥要用大功率的,小功率的不能充吗?现在用的D100最多也能6s难道用不了吗?哪位大咖给我讲解讲解,多谢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空闲时间有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空闲时间有多少了

啥意思

网友B:
不玩大飞机当然小功率可以,你玩700小功率的估计没人能忍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大飞机当然小功率可以,你玩700小功率的估计没人能忍受的了

意思就是充的慢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充大电池的话,慢到你想哭

网友:
大功率充电快,效率高。你要是充电一直都有多余时间一块一块慢慢充,小功率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功率优先吧 买了大机子肯定有空间,有空间有钱就考虑大功率充电器,舒服一点,充电器精度提升还有其他功能我个人是看成附带功能而已,所以一连串的遥控器啊乱七八糟都会考虑买好的,这算不算破窗效应?

网友C:
买308都是为了往大机子上通用 这样一个充电器 服务所有机子。小充电器就没那么方便了。如果不考虑飞大机子 最大550级别。那一个小充电器就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充的慢呗?

肯定啊,功率×时间就是你需要的能量,能量一样的情况下你功率越大时间越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308都是为了往大机子上通用 这样一个充电器 服务所有机子。小充电器就没那么方便了。如果不考虑飞大机子  ...

大机子用的都是什么样的电池?有多大??

网友:
为的是省钱。。一次到位,只要你定力好可以A9,Q6坚持用下去

网友:
先弄个A9或者Q6吧,起步足够的,A9有放电,Q6轻便,好外场用

网友D:
主要是外场玩要的是速度  直升机的电池都是几百块钱一块  不可能一次买个十多块在家慢慢充后拿出去玩  所以要外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外场玩要的是速度  直升机的电池都是几百块钱一块  不可能一次买个十多块在家慢慢充后拿出去玩  所以 ...

还有个疑惑就是直升机和固定翼都用的啥样规格的电池?最低到最高都啥样的??

网友E:
我玩700级是8组12s(俩6串联)5300mah。。。。。但是我只有一个多小时时间充电。所以我用308、406、4010、720四台充电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玩700级是8组12s(俩6串联)5300mah。。。。。但是我只有一个多小时时间充电。所以我用308、406、4010、7 ...

串联以后咋充电?平衡板咋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惑就是直升机和固定翼都用的啥样规格的电池?最低到最高都啥样的??

具体什么机型

楼主:
比如700的直升机得用几S的?容量最低多少的?多少C的

网友:
这好比奥拓和奥迪都是汽车都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