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车用遥控器

楼主(2018-11-26):
目前天地飞和福斯不考虑  抗干扰不行   futaba7px不错  但是买不起  有没有和futaba一样抗干扰性能 并且是彩屏的车用遥控器  最主要是便宜点的
<

网友:
还有一个乐迪,一分钱一分货,干扰的东西没人说的清的
<

网友:
天地飞x4用着挺好,干扰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

网友:
4px不行嘛
<

网友A:
Flysky今年有推出一款新的车用遥控器,好像是叫NB4,据说是主打抗干扰和低延时,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sky今年有推出一款新的车用遥控器,好像是叫NB4,据说是主打抗干扰和低延时,可以了解一下……

算了吧  福斯的控坑的一笔   我用的是福斯顶级彩屏  it4s  汽油机打着火就抖舵失控   换别人的4pk就没问题   屏幕粗糙程度超乎想象   新控板机电位器回中不准  本以为个例  换新后使用几个月又出现回中不准  不是刹车就是油门  国产控太急于赚钱了  做东西糊弄事
<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2019-02-27):
futaba 4PKS不错,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这么神奇么

网友(2019-09-05):
引用 楼主:
算了吧  福斯的控坑的一笔   我用的是福斯顶级彩屏  it4s  汽油机打着火就抖舵失控   换别人的4pk就没问 ...

哎,我刚买不久,我都想出了。。。    我本来3C用的好好的(刚买几天)就出现板机问题(自动倒车),换了电位器页不能解决··
8月9日返厂,现在9月5日都还没邮寄回来

返厂第二天我本着可以继续用FS接收的想法买了IT4S。。。

结果太让我失望。FS我下次再也不会买了

必须用原装接收,号称其他的接收都能用,确实都能连接,遥控距离20米 车船都可以趴窝不动(然后靠近才能重新收到信号,问题是尼玛船我怎么靠近)
然后原装接收可以支持80米左右信号4报警···

兄弟你的传输距离大概多少?

网友(2019-11-05):
国产控就是不让人省心。高级控又太贵了,没法协调

网友:
抗干扰这东西,是比较主观的,只有自己实际用过,才能比较客观的评价。
目前,我用的是4PLS和富斯的gt5,自我感觉gt5比起之前的控,抗干扰能力提升明显,在有干扰的场合,能做到100米左右。可以匹配It4s接收机

网友(2020-01-29):
引用 楼主:
算了吧  福斯的控坑的一笔   我用的是福斯顶级彩屏  it4s  汽油机打着火就抖舵失控   换别人的4pk就没问 ...

汽油机打着,舵机抖舵,是因为高压帽内漏电,问题出在cdi上面。相信我检查你的cdi。这个问题不处理,futaba换上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