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定转速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26):
铂金每次返修都重新刷程序,听说要校准油门,不知道要不要标定转速,买新的,我都没标定过。

网友A:
就是让电调知道能达到多少转速

网友:
就是告诉你最快能转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电调知道能达到多少转速

返厂回来要标定吗?每次返厂都刷程序。

网友B:
因为你电调定速时遥控器给一个固定的油门值,而不是给的一个转速值,但是电调输出同一个油门值在不同负载小转速也不同,标定就是让电调知道每一个输入油门值对应的输出转速是多少,比如你标定85油门是2200转,这样当转速低于2200说电调会自动加油门补偿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电调定速时遥控器给一个固定的油门值,而不是给的一个转速值,但是电调输出同一个油门值在不同负载小 ...

不是只标定0螺距吗?

网友:
我标定转速是用普通飞行模式遥控油门摇杆推到中位、油门信号50%、螺距0度。然后切换特技模式的时候油门曲线是65%一条直线或者75%一条直线,根据自己的飞行要求设置特技油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回来要标定吗?每次返厂都刷程序。

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标定0螺距吗?

0螺距阻力最小,这时候标定转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