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首次制作纸飞机

楼主(2018-11-27):
首次制作的纸飞机,就差电装了。
顺便问一下板与板之间的隙要不要打胶的?
只有一面贴了胶带觉得不稳固就三条隙都打了胶,不知道会不会太重。

网友:
缝隙要打胶

网友:
不用打胶,用那种比较宽的透明胶带贴一下就行。

网友A:
他家的纸飞机给的重心有问题,电池最好靠前一点,舵机最好用金属的,不然力不够,上天不稳。
耐炸的很,只要不日树,放心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纸飞机给的重心有问题,电池最好靠前一点,舵机最好用金属的,不然力不够,上天不稳。
耐炸的很,只 ...

哪家的啊。。。这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纸飞机给的重心有问题,电池最好靠前一点,舵机最好用金属的,不然力不够,上天不稳。
耐炸的很,只 ...

在本站的贴上看到说纸飞机重心在两个斜边的中心处向后移动3~5CM处,这飞机就是前碳杆位置;没上电装拿前碳杆是机尾下垂,装上电装用绳子吊前碳杆再移动电池位置,移动到翼面平衡这个方法可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纸飞机给的重心有问题,电池最好靠前一点,舵机最好用金属的,不然力不够,上天不稳。
耐炸的很,只 ...

我买的是这款舵机3S2200的电池

网友B:
纸飞机超重?你可能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超重?你可能想多了

刚开始制作,本着养成制作小重量飞机的习惯。

网友:
2216走起,越重越抗风

网友:
放心大胆的去飞吧,耐炸得很

网友:
是云霄的吧

楼主:
这样都能看出来,利害!
昨晚照着视频装了个血腥男爵,装起来才发现手上装的与视频的有点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错了;
修修改改就装成这个样子了,等电装与丙稀涂料到货又可以开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都能看出来,利害!
昨晚照着视频装了个血腥男爵,装起来才发现手上装的与视频的有点不太一样,不知 ...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都能看出来,利害!
昨晚照着视频装了个血腥男爵,装起来才发现手上装的与视频的有点不太一样,不知 ...

我的都还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纸飞机给的重心有问题,电池最好靠前一点,舵机最好用金属的,不然力不够,上天不稳。
耐炸的很,只 ...

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本站的贴上看到说纸飞机重心在两个斜边的中心处向后移动3~5CM处,这飞机就是前碳杆位置;没上电装拿前 ...

是这样调晚上直接头插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调晚上直接头插地

飞了好几次了,一个人不会拍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都能看出来,利害!
昨晚照着视频装了个血腥男爵,装起来才发现手上装的与视频的有点不太一样,不知 ...

机翼可以拆的吗

网友C:
重心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可以拆的吗
我把机翼粘牢固了,安全点

网友D:
纸飞机翼展控制在90cm以内为好,大了有风,机翼忽扇忽扇的。

网友E(2019-04-03):
学习了,也学着做个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