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穿越机,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8-11-27):
整个盒子里面就是这样,整个像是集成得。插电脑提示没有驱动。请各位大神看看。应该怎么调参什么得。实在不行只能改板子加飞控使用了。

网友A:
看上去很牛b的样子,从硬件到软件全部独立实现了一遍,我擦!

楼主:
完整外观!

楼主:
图传正常。 自带OSD ,油门和旋转正常。但是左右和前后没有反映,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牛b的样子,从硬件到软件全部独立实现了一遍,我擦!

看着是很牛,虽然都是集成在一起。感觉这种炸鸡维修困难。现在连调参软件都找不到 。。

网友B:
挺有意思的一部机器,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厂商趋势是做集成化底板,把所有能集成的都做进去,目的是为了简化装机且降低成本,但带来的负面作用是维护困难不利升级等缺点,万变不离其宗,我猜想虽然高度集成在一个底板上,但用的还是那些器件和软件,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了,看看MCU是F3还是F4的,估计集成的OSD是MINIOSD,所以调参软件也应该还是CF BF MWOSD等,只有能进调参软件了,才能更容易确定当前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是很牛,虽然都是集成在一起。感觉这种炸鸡维修困难。现在连调参软件都找不到 。。

确实是这样啊,后期成本也相对增加了。貌似你找拿到这宝贝的渠道问问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有意思的一部机器,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厂商趋势是做集成化底板,把所有能集成的都做进去,目的是为了简化 ...

F3或者F4调参软件是一样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F3或者F4调参软件是一样得吗?

无论F3还是F4基本上都是CF或BF调参软件,最开始的机器刷的是CF固件,得用CF调参,现在的机器大多数刷的是BF固件,当然用BF调参软件了,反之,想用什么软件调参,就刷成对应的固件调参了,具体想看现在的机器是哪种固件,首先得配好驱动,然后用BF调参软件连接,到CLI里输入VERSION命令就应该能看到固件类型和版本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F3还是F4基本上都是CF或BF调参软件,最开始的机器刷的是CF固件,得用CF调参,现在的机器大 ...

谢谢,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才能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F3还是F4基本上都是CF或BF调参软件,最开始的机器刷的是CF固件,得用CF调参,现在的机器大 ...

可以连接CF地面站遥控所以通道正常。飞行模式不管用自稳或者半自稳模式。俯仰和横滚没有反映。不能操作。其他通道LED 油门 航向 所有通道都正常,就是横滚和俯仰不能操作。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连接CF地面站遥控所以通道正常。飞行模式不管用自稳或者半自稳模式。俯仰和横滚没有反映。不能操作。 ...

到CF调参软件中的 接收机 和 模式 中查看一下这两个通道的状态和开关的具体设置,看看有无异常情况,另外你检查你遥控设置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CF调参软件中的 接收机 和 模式 中查看一下这两个通道的状态和开关的具体设置,看看有无异常情况 ...

接收机和遥控没问题。接收机界面所有通道正常。模式选择得是自稳和半自稳  。其他设置是LED 还有OSD 蜂鸣器。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遥控没问题。接收机界面所有通道正常。模式选择得是自稳和半自稳  。其他设置是LED 还有OSD 蜂鸣 ...

你提供的信息量有些少,只看你的图应该用的是MINIOSD,调参时得把开关切到FC时才可以,调OSD也得把开关打到OSD项,所以说你的飞控不是F1级的就是F3,是吧?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和接收,CF用的是哪个版本,能否把 端口 配置 接收机 模式等多来几个图看看。

网友:
这是买的套机吗  问店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信息量有些少,只看你的图应该用的是MINIOSD,调参时得把开关切到FC时才可以,调OSD ...

能留个QQ或者微信吗?这个交流实在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留个QQ或者微信吗?这个交流实在不方便

Q:2271790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