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人飞过EF极限飞行的170级 “制霸” F3A 吗?

楼主(2018-11-27):
这款飞机目前空机只要41xx,最便宜的170级F3A了,而且是EF大厂的,不知道整机性能怎么样,有飞过的朋友谈谈体会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要不楼主买一架飞一下,告诉模有一下吧

网友A:
首先,我没飞过。

我们这里大概有6-8架Vanquish,入门级首选,价格便宜。

飞的人多,总体反应不错,飞 A18 完全没有问题。缺点就是略丑。

或者你可以考虑 BJ craft 的飞机,价格比 徽样(oxai)便宜不少。 性能也不错。

我刚入了架 Element ,  等待到货中。。。

网友:
这个电机是轻木常用的正出轴?还是复材常用的后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没飞过。

我们这里大概有6-8架Vanquish,入门级首选,价格便宜。

望告知

网友:
我这里有位专业队的朋友以前飞过这机说不错,后来再买30E尺寸同款机机过过瘾

网友B(2019-08-21):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没飞过。

我们这里大概有6-8架Vanquish,入门级首选,价格便宜。

能问一下他们电装都配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他们电装都配什么吗?

要想省事就用原厂Silver Bullet 电机,双天DA也行,电调要带刹车的,好盈/futaba/os/jeti。舵机futaba。现在不推荐这个飞机,设计太老了。手头紧可以直接上BJ craft。富裕点就huiyang 或者等futaba leader 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省事就用原厂Silver Bullet 电机,双天DA也行,电调要带刹车的,好盈/futaba/os/jeti。舵机futaba。 ...

电调带刹车用在固定翼上有何效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带刹车用在固定翼上有何效果,原理是什么?

F3A 追求飞行速度的一致性。 在垂直向下或斜向下的航线中会利用电调刹车减慢飞行速度。 你买电调要买那种可以按百分比调刹车力度的。那种只有低/中/高的不行。 给你个参考,我的Bj craft
element 配双天6355da电机 21x13桨,futaba mc9100电调刹车力度 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3A 追求飞行速度的一致性。 在垂直向下或斜向下的航线中会利用电调刹车减慢飞行速度。 你买电调要买那种 ...

刹车和收油的效果有何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刹车和收油的效果有何不同?

就好比你开车下坡,不踩油门,一个挂空挡(无电调刹车),一个挂3档(2叶桨带电调刹车的最好效果)。 不知道你能理解不?
如果你用三叶桨,就相当于开车挂2档下坡。刹车效果好些。
如果你用共轴反桨,就相当于开车挂1档下坡. 刹车效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你开车下坡,不踩油门,一个挂空挡(无电调刹车),一个挂3档(2叶桨带电调刹车的最好效果)。 不 ...

假如飞机现在正在垂直下降:
如果我关掉油门,螺旋桨就不转了,那么产生的拉力就应该是0,此时飞机是在天上就会作自由落体运动(速度越来越快);如果我
用了刹车功能,螺旋桨应该还是转着的吧,多少也会产生拉力,那么是不是理论上下降的速度还会大于自由落体的速度。我不理解为什么刹车会带来减速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飞机现在正在垂直下降:如果我关掉油门,螺旋桨就不转了,那么产生的拉力就应该是0,此时飞机是在天 ...

问题就在于,有刹车螺旋桨就会停下来变成阻力,否则螺旋桨还在继续转就是几乎没有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有刹车螺旋桨就会停下来变成阻力,否则螺旋桨还在继续转就是几乎没有阻力

这下理解了,谢谢

网友(2022-01-07):
去年收了架二手全新制霸170,已经飞了100+起落了,性能不错,超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