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600、700电直分别多重

楼主(2018-11-27):
停飞很久了,重拾直机,都搞不太清楚,如题,请问大家的飞机重量

网友:
5.7kg sab 700c

网友A:
DB700  5.6KG

楼主:
LOGO600改的690,总重才4.27KG,飞着竟然动力不够,做动作时感觉电机有憋住,转速1900这样。电机是亚拓750MX,是不是电机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O600改的690,总重才4.27KG,飞着竟然动力不够,做动作时感觉电机有憋住,转速1900这样。电机是亚拓750M ...

马达没力,马达放久了也会退磁的。你试试换一个4525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O600改的690,总重才4.27KG,飞着竟然动力不够,做动作时感觉电机有憋住,转速1900这样。电机是亚拓750M ...

也有可能减速比配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B700  5.6KG

话说我咋记得我的db6.4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700  5.6KG

DB700是什么牌子?

网友C:
狗600 3.6起飞 12s 3300

网友:
KDS5.5飞16000电池6S,约9.3Kg

网友D:
狗600机身飞700桨不要太暴,大齿轮吃不住力,而且整机刚性没那么好。这个机的风格就是轻柔,不建议sma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咋记得我的db6.4kg

没那么重

网友A:
屌爆700   简称DB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屌爆700   简称DB700

还以为是新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屌爆700   简称DB700

还以为是新牌子的直机

网友:
Kds 700改装很多,12s 5200+2s2200,5015起飞重量

网友E:
6s DB700 改装亚拓旋翼头主轴,使用690mm桨,3.9~4.0KG起飞
6s LOGO600sx 使用610mm桨,3.4~3.5KG起飞
具体重量不太记得,可以专门称一下发上来
6S神教威武

网友F:
按深圳的标准,700一般人是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 DB700 改装亚拓旋翼头主轴,使用690mm桨,3.9~4.0KG起飞
6s LOGO600sx 使用610mm桨,3.4~3.5KG起飞
具 ...

兄弟,配了什么电机,你这飞的思路跟我类似,只是一个6S一个12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600机身飞700桨不要太暴,大齿轮吃不住力,而且整机刚性没那么好。这个机的风格就是轻柔,不建议smack

好的,我就是用来练习基本功,感觉600飞着总不太爽,各种小动作,轻又轻了,重又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深圳的标准,700一般人是不能飞了。

没事,尽量不炸,不乱飞,习惯了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600 3.6起飞 12s 3300

感觉好飞吗,我的狗600,越飞越不爽,我练习各种翻滚的基本功,好像很不稳,同样的设备换上700,就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狗600 3.6起飞 12s 3300

兄弟,上个配置吧。3.6 怎么做到的? 我的狗6为什么是4kg?
我的配置如下:
600sx v2 + 蝎子 4035 电机
620 桨
bls272/274
好淫100HV v3
2S 1300 接受电
2 x 6S 3300 35C 富力电池
小蓝Vbar + 7003sb 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上个配置吧。3.6 怎么做到的? 我的狗6为什么是4kg?
我的配置如下:
600sx v2 + 蝎子 4035 电机 ...

我的3.7KG,用达普的3300MAH 35C,飞着跟450一样乱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兄弟,上个配置吧。3.6 怎么做到的? 我的狗6为什么是4kg?
我的配置如下:
600sx v2 + 蝎子 4035 电机 ...

一摸一样的配置 尾舵用的omg金属的 1800接收电 按道理比你重啊 可能我电池是480g的 而且没用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摸一样的配置 尾舵用的omg金属的 1800接收电 按道理比你重啊 可能我电池是480g的 而且没用电池板

是不是不敢用原厂的塑料尾桨夹,我飞着总担射尾桨,能告诉我上哪买oem金属件吗

网友:
600n3.7?好像是的 xl700 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敢用原厂的塑料尾桨夹,我飞着总担射尾桨,能告诉我上哪买oem金属件吗

塑料桨夹用着没问题 但如果换金属肯定更结实
ks model 里面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配了什么电机,你这飞的思路跟我类似,只是一个6S一个12S

6s飞700到底是神教还是邪教,求各路大神分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