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固塞斯纳起落架,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8-11-27):
适合epo类固定翼,就是不知道太结实了会不会反而不好,大炸伤害机身裂口,

网友:
后起落架跟我改的差不多

网友:
看图机身重降不会坏,起落架硬连接会掰坏。在机身和起落架中间加块1厘米后的橡胶泡沫(不是塑料泡沫)可以降低损伤

网友:
没有必要吧,赛斯纳再重降,最多就是掰掰铝片

网友A:
改得已经不错了,关键还是得多练习降落,轻盈的接地,原装的看似不太结实的起落架也没问题。
练吧,飞固定翼,这一关必须得过。

网友:
太笨重了吧,降落的时候带油拉住可以平稳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已经不错了,关键还是得多练习降落,轻盈的接地,原装的看似不太结实的起落架也没问题。
练吧,飞固定 ...

这年好场地不好找,好跑道更、、、、

网友:
塞斯纳最容易炸的是前起落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年好场地不好找,好跑道更、、、、

是呀,原来我们飞的地方,马路是新的,几乎不过什么车,现在路灯杆也有了,通车也多了,只有找新的地方了。
如果实在是没有跑道的地方,飞翼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9-04-26):
我感觉是前起落架爱坏,后起落架不必加强太多,减重,练习起落轻点。

网友:
看上去就很皮实,起落架再也不会坏了,但是这么结实的话,降落如果不好,机身就伤了。如果起落架差点,降落操作不当,掉的是起落架。起落架和机身,总要有个取舍的。

网友:
太结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