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WifiBroadcast低成本远距离高清图传系统基础教程

楼主(2018-11-27):
EZ-WifiBroadcast低成本远距离高清图传系统

前言:
这是国外开源大神搞出来的基于树莓派的低成本远距离高清图传系统。由于Greatwall还有大部分模友英文水平的原因,很多模友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制作这套系统,以至于国内一直没有出相关的制作教程,本人根据原贴翻译和自己的理解做了这么一个并不深入的教程。目的在于大多数人都能根据这个教程制作出自己想要的高清图传。
原贴地址:
GitHub地址:https://github.com/bortek/EZ-WifiBroadcast/wiki
Rcgrounp原贴地址: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664393-EZ-WifiBroadcast-cheap-digital-HD-transmission-made-easy%21
Rodizio等大神致意!!!

概论:
-支持 树莓派 Pi1A+Pi1B+ Pi2B+ ,Pi3B(不支持最新的Pi3B+)Pi zero Pi zero WOdroid-WPi V2 V2 摄像头(接收端需要至少Pi2以上)
-最大分辨率(看使用的是何种摄像头)
1280*720P 60fps
1296*972P 42fps
1640*922P 40fps
1920*1080P 30fps
-最大可能的视频流大约12Mbit
-延时约125ms,在默认设置720P@48fps分辨率,最低延时可到110ms左右
-支持2.3/2.4/2.5Ghz5.2-5.8Ghz频率
-2.4Ghz使用3dbi天线,大约1-1.5公里距离,使用70mwwifi网卡,2-3km距离,使用300mw的高功率网卡
5Ghz使用3dbi天线,大约250米距离,使用25mw的wifi网卡,1km距离,使用300mw的高功率网卡
-可在window环境下进行设置,无需任何Linux知识
-通过选择不同的设置文件或者使用DIP开关来选择不同的设置参数
-可通过USB数据,wifi热点,Ethernetwifibroadcast 转播模式等显示视频流和数传数据到第二显示器
-全静态或者自动侦测第二显示器。仅需要插入(显示器)或通过热点连接就能工作
-支持使用两个USBwifi网卡分集两个不同的频率以使用bulletproof视频链接(这句话我猜的,原文:2 wifi sticks transmit diversity on two different frequenciessupported for bulletproof video link),
-接收端使用Atheros类型网卡最多支持三个wifi网卡分集接收,使用Ralink类型网卡最多支持五个wifi网卡分集接收,
-内置OSD支持Mavlink(非双向)FrskyLTM
-
地面端可进行AVI录制,PNG截屏并自动存储到USB
-仅需10秒钟快速启动
-不会干扰标准wifi,断线或者卡屏等问题
-实时反馈并显示RSSI,数据阻塞,丢包等信息
-仅需要接通电源,起飞
-流畅无卡顿的视频(感谢mmormota
-视频接收即使在复杂环境下也非常稳定,而不像模拟信号
-不需要昂贵和超大的天线(这点本人不同意,超远距离建议还是使用大的平板天线,但是2.4的平板天线现在已经是废铁的价了)
-即使视频信号已经差到不能飞,OSD显示也是非常稳定和清晰;
- SD card reliability and general robustnesstweaks (read-only filesystem, syslogging to SD disabled, etc.)懒得看
-一旦发生错误Debug日志和截屏会保存在SD
-通过游戏手柄经过WiFibroadcast进行低延时高上行速率的遥控
看了这些功能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了,流口水了呢,如果说这些东西只要500块就可以搞定是不是马上决定买买买了呢,下面就开始具体的制作了,因为本人精力和财力有限,还有这个教程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低成本的使用上远距离高清图传,所以材料选用的都是较廉价的产品,但并不表示将就用,实际效果和距离也是非常好的。
一、材料准备:
       树莓派Pi0一个(约60元),树莓派专用的摄像头一个(约40元),Pi3B一个(约200元),22G以上的SD卡(建议地面端使用C10以上高速卡)和读卡器,HDMI视频线一根,带HDMI接口的屏幕一个(你家的电视机也可以,越大越好),USB wifi网卡三个(200)(本人使用的是wifi station网卡,建议准备三张,2.4G网卡带宽比较小)
  作者给出了一个网卡型号列表,理论上只要芯片(表中第四列)一样应该都可以使用(图中X表示确认可以,而不是否定的意思)

二、连线制作
天空端为了能减轻重量我把网卡的壳子都拆掉,USB插口也拆掉,USB接口定义一般如下

连线图,这是Pi0的接线方式,注意D+D-位置,根据上图找到的D+D-直接对应即可,其中5V降压模块一定要测下是不是高于5v,我的5.2V就把Pi0烧了,建议调到5.0V即可

还需要连接数传接口,这样地面端的OSD才能正确的显示飞行数据,接线如下:

天空端摄像头连接Pi0主板:

地面端接线只需要将网卡USB插入Pi3BUSB口,HDMI线连接显示器,供电选用Micro USB手机充电器5V2A),

以上硬件连接工作就完成了,不要忙着通电,接下来进行软件调试工作
三:软件调试
工具软件:Etcher,下载地址 https://www.balena.io/etcher/?ref=etcher_footer 红色箭头位置会自动检查你的操作系统版本,如果不对下拉选择你需要的即可

树莓派镜像文件
https://github.com/bortek/EZ-WifiBroadcast/wiki/General-~-Release-notes,这个镜像文件较大,约0.5G,可能需要FQ,本人提供网盘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hO4TTdPThRrKe-npd-t6Q 密码:ldaa
下载之后解压镜像文件,安装Etcher,插入读卡器和卡,运行Etcher之后如下界面,依次选择镜像文件,SD卡,让后点击FLASH,天空端和地面端使用相同的镜像文件没有区别

镜像文件写入完成之后你的卡就只能识别32m了,不用担心,如果需要把卡用在别处,使用SDCardFormatter这个工具重新格式化你的卡就恢复原样了

双击进入这个盘找到wifibroadcast-1这个文本文档

箭头所指的位置设置你的频率,这个频率天空端和地面端必须一致,下面大方框里面有可以设置的频率数值,注意区别RalinkAtheros类型的网卡,他们可选的频率值是不一样的,我使用的是默认频率,没做修改

这个地方设置完成之后,将卡插回树莓派,至此你就可以通电测试了,是不是很期待,反复检查接线是否有误,正负极,供电模块的电压是否5V,再次强调绝对不要超过5v
然后通电===========================Booooooooom!!!!!!!
那是不可能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出现了

基本大功告成了
其他设置:
1、OSD需要飞控的数据才能显示飞行状态,飞控的数传端口波特率为57600,mavlink协议
2、网卡接收端我用一个的时候画面会闪,猜测是因为带宽不足,两张网卡以后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3、OSD画面的定义如下

具体定义自己猜吧,
1Best signal strength received from all cards(in the example above, card Rx3 has the best signal strength).
2Bad blocks/visible glitches counter. Withstock settings, one "block" consists of 8 data and 4 FEC packets,thus allowing for a maximum of 4 lost packets without the badblock counterincreasing (and visible glitches appearing)
3Lost packet counter
4"FEC/packetloss display". Green (orlow): no packetloss. Yellow (or medium): packetloss is occuring, but stillbeing corrected by the FEC (i.e. not enough to lead to visible glitches yet).Red (or high): heavy packetloss with visible glitches
5RSSI value from Mavlink telemetry data, i.e.non-WBC R/C RSSI
6Video bitrate (the bitrate that raspivid hasbeen set to). Number in parentheses is the maximum available bitrate that wasmeasured
7Injection fail count. Increased whenever the TXcard could not inject data because the channel was already occupied
8FEC packets skipped count. Increases wheneverthe TX had to skip FEC packets because the channel was already occupied
9Live video bitrate, i.e. the amount of videodata per second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received
10CTS mode
11lost packets for R/C andtelemetry uplink
12signal strength foruplink
13CPU load/temperature ofAirPi
14CPU load/temperature ofGroundPi
15GPS Heading in degrees
16GPS Speed
17GPS height (MSL)
18Climb/Fall rate in m/s
19Airspeed
20Barometric altitude
21Distance to Home/Startingpoint
22GPS Latitude
23GPS Longitude
24Flight mode
25Aircraft's Batteryvoltage
26Aircraft's Batteryconsumption
27Number of GPS satellitesacquired
28Signal strength andnumber of lost packets for each individual RX cards
这个贴的目的是使更多的模友能低成本的制作出高清图传,并不深入,更详细的资料请查阅github,同时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再次Rodizio等大神致意,
同时也请制作好的模友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贴出来大家分享,发扬一下开源精神。

57楼更新OSD设置文件的说明2018-11-28

网友:
插眼插眼插眼插眼

网友:
好东西居然没人回帖,看来作者白辛苦了

网友:
好的wifi网卡才是瓶颈

网友:
必须支持大神,真是感谢,很详细,谢谢

网友:
顶一个 支持楼主分享精神

网友:
就是期待大家测试出性能更好的网卡

网友:
占位,这东西不错,开源出来相当于小革命了

网友:
你是好人啊!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顶不行啊!!

网友:
这下子 DJI 的图传 可以 退休了 。。【百度】真心 不好用 。建议换 外国网盘 。
【百度】下载东西很麻烦 还要注什么册 哟。

网友A:
秒动手 ,射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动手 ,射射

希望你做好之后也能来分享你制作的心得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你做好之后也能来分享你制作的心得体会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感谢楼主

网友:
搬个小板凳,期待后续更多制作帖子的出现

网友:
牛贴,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
什么时候出成品,坐等淘宝

网友:
跪拜大神!!感谢来源

网友B:
冒泡,,15年这个教程就有了,实际使用过,有很大的问题,第一是延迟的问题,网卡不太适合做这种传输,会突然延迟比较高然后画面上像是卡顿一样。
其次就是距离的问题,我是用的是ubntM2+ubnt sate 扩频到2.7G  澳大利亚频段 非常干净,实际上飞行距离非常短,空对空只有1.7KM的样子,再远了信号明显下降,天空端棒子天线,,地面端平板天线。
  有兴趣的可以翻我以前的帖子,,大学时候折腾过,很久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泡,,15年这个教程就有了,实际使用过,有很大的问题,第一是延迟的问题,网卡不太适合做这种传输,会突 ...

我在油管看到的视频最早的也有一年多了,确实不是新技术,不知道那时候情况如何,这个我在用一张网卡测试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画面会有卡顿,但是增加到三张网卡作为接收端的时候基本就没有这个情况了,延时我测试的在130ms左右,我觉得实用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泡,,15年这个教程就有了,实际使用过,有很大的问题,第一是延迟的问题,网卡不太适合做这种传输,会突 ...

。。。。。。。。。。。

网友:
本来就是个开源东西,他们私心太重想商业化

网友:
周六拿出来上天看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业化了。。。群共享里的资料,这是搞商业化的群做的事情么

网友D:
顶起来,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距离的吗?

网友E:
感谢大佬,群里总有人在发做出来的视频,就是没教程,太自私,完全违背diy精神,
坐等他们gf

网友E:
市面上好的网卡基本都被他们囤货了,哈哈,

网友F:
几个问题,1,三张网卡是一个tx,两个rx吗?是否需要额外设置,2能hdmi输入那?
相对于小功率的网卡, 能否通过传统的功放进行放大那

网友:
群里那群人想搞垄断,真不要脸 明明开源的东西 飞,想换壳变自己创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问题,1,三张网卡是一个tx,两个rx吗?是否需要额外设置,2能hdmi输入那?
相对于小功率的网卡, 能否 ...

对的,一个tx两个甚至三个rx,可以hdmi输入,但是兼容性不好,狗可以,需要一个hdmi转cts的模块b101,这个模块我查的价格是800多,网卡功放原文说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研究好久了,之前在微信树莓派爱好者基地看过文字视频教程很详细,可以加公众号进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群里总有人在发做出来的视频,就是没教程,太自私,完全违背diy精神,
坐等他们gf

教程就在wiki,自己去摸索,别人摸索出来的成果为什么要分享给你?人懒,还怨天尤人,那就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好的网卡基本都被他们囤货了,哈哈,

你去屯呀,某宝多的是

网友G:
这个智障搞垄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智障搞垄断吗

撒比伸手党,人家花钱测试出来的东西,凭什么分享给你,所谓开源精神,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测试出来好的东西,敢问本群的成果有你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
这帮人真有意思,自私

网友H:
此贴必火,俺是卖天线的,火了能多卖几个天线,多买几架飞机飞。大家伙就不要攻击那些默默付出的模友们了
看了楼主的帖子,眼睛一亮,确实是难得的好文,不过看了些回复,感觉有话不吐不快!
完整的一句话,去掉头去掉尾,意思还和原来一样吗?
本身开源的东西就需要自己折腾,自己辛辛苦苦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得出的经验,没有义务公布出来
比如枫叶费了老大劲开发了新产品,性能更好了,不把图纸公布出来就是自私?
应该没这个道理吧,能给大家指明方向,往某个方向去做肯定能成功,这已经是很良心的做法了
人生在世几十年,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谁都没有义务给你免费帮助,能帮的说明他人人品高尚,没帮的就是自私自利吗?
那反过来说您又帮过多少人呢? 又分享了多少自己的成功经验?
可能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枫叶在工作生活中接收过很多无私的指点和帮助,对这些人都是心存感恩的,也在后续的工作生活中,当自己有能力帮助大家的时候,就尽量提供帮助,这个可以看论坛的发帖记录,大部分应该还是有内容的。也让很多fpv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回报,天线能收支平衡略有盈利,能有动力继续折腾新的产品提升大家的体验,我想这应该是良性巡航。
   啰嗦半天总结一句话,世间万物有因果,当您想获得什么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您应该付出什么?
感谢论坛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枫叶的支持,谢谢您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好的网卡基本都被他们囤货了,哈哈,

来,你去垄断个网卡试试,你以为比特币啊!

网友:
对于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真不想说啥了

网友:
所有的进步都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有的人断章取义,装好人。其实内心是非常丑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智障搞垄断吗

这个不是智障垄断,是对某些智障的伸手党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贴必火,俺是卖天线的,火了能多卖几个天线,多买几架飞机飞。大家伙就不要攻击那些默默付出的模友们了
...

枫叶天线滞销,帮帮他

网友:
顶一下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I:
感觉这个帖子发出来后,有人很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这个帖子发出来后,有人很不爽啊

好眼力

网友:
好帖子,要先顶再看,待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针对osd定义瞎翻译,不对的希望大神纠正

1.所有卡中信号最好的那个的信号值2,错包/可见失误计数,这都是啥啥啥,不懂3丢包计数4丢包率,绿色,黄色,红色,从好到坏5飞控信号RSSI6视频码流7注射失败计数????啥啥啥,不懂8FEC包跳过计数9,实时视频码率10 cts 模式11,遥控或者数传丢包12上行信号强度13CPU负债、温度,天空端14cpu负债,温度地面端15gps航向
16gps速度17gps高度,海拔18爬升俯冲速率19空速20气压计高度21家的距离22,23gps经纬度24飞行模式
25飞行器电压26,27不用说了28每张接收网卡的信号强度和丢包数

网友:
引用 网友J:

针对osd定义瞎翻译不对的希望大神纠正
1.所有卡中信号最好的那个的信号值2,错包/可见失误计数,这都是啥啥啥,不懂3丢包计数4丢包率,绿色,黄色,红色,从好到坏5飞控信号RSSI6视频码流7注射失败计数????啥啥啥,不懂8FEC包跳过计数9,实时视频码率10 cts 模式11,遥控或者数传丢包12上行信号强度13CPU负债、温度,天空端14cpu负债,温度地面端15gps航向
16gps速度17gps高度,海拔18爬升俯冲速率19空速20气压计高度21家的距离22,23gps经纬度24飞行模式
25飞行器电压26,27不用说了28每张接收网卡的信号强度和丢包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群里总有人在发做出来的视频,就是没教程,太自私,完全违背diy精神,
坐等他们gf

开源的东西,教程也有,凭什么别人花钱折腾出来的成果要给你???懒癌晚期,没得救了

楼主:
2018-11-28更新OSD设置说明

找到内存卡里面的这个文件双击打开进行编辑,按照我给出的说明,修改成你想要的数值即可,不过修改之前最好把这个文件备份一个先,免的以后自己调乱了不知道咋整
黄色高亮部分代表可修改的数值,但是后面相同的内容楼主比较懒就没有反复标记
/* TELEMETRY PROTOCOL */
/* ------------------------------------------------------------*/
/* MAVLINK -> Mavlink protocol(APM/Pixhawk)     数传协议用于APM/PIX飞控
/* LTM -> Light Telemetry(iNav/Cleanflight/Betaflight)  数传协议用于iNav/Cleanflight/Betaflight飞控
/* FRSKY -> Older Frsky protocol (Frsky D-seriesreceivers)   数传协议用于FrskyD-series 接收
/* SMARTPORT -> Newer Frsky protocol (Frsky X-seriesreceivers) 数传协议用于Frsky X-series 接收
/* ------------------------------------------------------------*/
#define MAVLINK   设置不同的数传协议以针对不同的数传协议
/* MISC SETTINGS */
/* --------------*/
#define IMPERIAL false //set to true for imperial units, false for metric  设置“true”则为英制单位设为“false”则为公制单位
#define COPTER false //set to true for copter, false for plane  设置“true”则为多轴,设为“false”则为固定翼
/* DISPLAY */
/* --------*/
#define COLOR 255,255,255,0.3 //Fill color. First three numbers RGB color, last number opacity. 1.0 = fullyvisible, 0.0 = fully opaque 其中255.255.255RGB颜色代码,具体可以在https://www.sioe.cn/yingyong/yanse-rgb-16/这里找到你想要的颜色的颜色代码,1.0为可见,0.0为全“不透明”???我觉得应该是全透明吧
#define OUTLINECOLOR 0,0,0,0.7 //Outline color. First three numbers RGB color, last number opacity. 1.0 = fullyvisible, 0.0 = fully opaque 字体外围颜色,定义跟上面的一样
#define OUTLINEWIDTH 1 //Outline width, default is 1, useable range from 1-3. Set to 0 to disableoutline 字体外围的宽度,可用设置的范围为1-3,设置为0则取消字体外围颜色显示
#define FONT "Archivo-Bold.ttf" // Font to use,case-sensitive! 字库选择,勿动
#define GLOBAL_SCALE 1.2 // Global scale factor, 1.2 is default,useable range is from about 0.5 to 2 整体比例因子,即OSD字体的大小,到后面可具体设置每个不同参数的字体大小,默认1.2,可设置范围为0.5-2
/* OSD elements positions, sizes and options */ OSD显示的位置,尺寸和选项
/* ------------------------------------------*/
/* POS_X - from left to right (0-100) 位置范围从左至右X值,范围为0-100
/* POS_Y - from bottom to top (0-100) 位置范围从下到上Y值,范围为0-100
/* SCALE - scale factor 比例因子       在后面的设置中可理解为把整个换面划分为100*100的方格,X,值为从左往右数的那个方格,Y为从下往上数的那个方格,比例因子就是你对这个参数比较关注,让后比例因子调大,这个参数字体就会放大,反之变小
/* ------------------------------------------*/
#define DOWNLINK_RSSI  下行信号强度
#define DOWNLINK_RSSI_POS_X 13  位置X13
#define DOWNLINK_RSSI_POS_Y 89    位置X89
#define DOWNLINK_RSSI_SCALE 1.2    比例1.2
#define DOWNLINK_RSSI_FEC_BAR true // set to true to draw FEC bardisplay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define DOWNLINK_RSSI_DETAILED   下行信号明细
#define DOWNLINK_RSSI_DETAILED_POS_X 9
#define DOWNLINK_RSSI_DETAILED_POS_Y 78
#define DOWNLINK_RSSI_DETAILED_SCALE 0.75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UPLINK_RSSI 上行信号强度
#define UPLINK_RSSI_POS_X 92
#define UPLINK_RSSI_POS_Y 89
#define UPLINK_RSSI_SCALE 1.1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RSSI    信号强度
#define RSSI_POS_X 32
#define RSSI_POS_Y 89
#define RSSI_SCALE 1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KBITRATE
#define KBITRATE_POS_X 73
#define KBITRATE_POS_Y 91
#define KBITRATE_SCALE 0.8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SYS
#define SYS_POS_X 91
#define SYS_POS_Y 78
#define SYS_SCALE 0.7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HOME_ARROW 家的箭头
#define HOME_ARROW_POS_X 50
#define HOME_ARROW_POS_Y 78
#define HOME_ARROW_SCALE 1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HOME_ARROW_USECOG false // use course over ground (fromgps) instead of magnetometer   GPS航向取代磁罗盘的航向,(我猜测设置为“ture”则为使用磁罗盘的航向)
#define HOME_ARROW_INVERT false // set to true if arrow points inthe opposite direction  设置为“true”如果箭头指向相反的话
#define BATT_STATUS 电池状态
#define BATT_STATUS_POS_X 19
#define BATT_STATUS_POS_Y 6
#define BATT_STATUS_SCALE 1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BATT_STATUS_CURRENT true // set to true to draw current(ampere) (mavlink only) mavlink可用
#define BATT_GAUGE
#define BATT_GAUGE_POS_X 3
#define BATT_GAUGE_POS_Y 6
#define BATT_GAUGE_SCALE 1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CELLS 4 //set to number of cells used  电池节数
#define CELL_MAX 4.20 //maximum cell voltage 每节电池最高电压
#define CELL_MIN 3.20 //minimum cell voltage  每节电池最低电压
#define CELL_WARNING1 3.50 //warning level 1 -> orange, low  此电压时显示橘色
#define CELL_WARNING2 3.40 //warning level 2 -> red, critical  此电压时显示红色
#define COMPASS 罗盘
#define COMPASS_POS_Y 87
#define COMPASS_SCALE 1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COMPASS_USECOG false //set to true to use course over ground (from gps) instead of magnetometer设为“ture”用GPS航向取代磁罗盘的航向
#define ALTLADDER 高度
#define ALTLADDER_POS_X 73
#define ALTLADDER_SCALE 1.2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ALTLADDER_USEBAROALT false //set to true to use barometer altitude instead of gps altitude 设为“ture”用气压计高度取代gps高度
#define SPEEDLADDER
#define SPEEDLADDER_POS_X 27
#define SPEEDLADDER_SCALE 1.2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SPEEDLADDER_USEAIRSPEED false //set to true to use GPS speed instead of airspeed设为“ture”用gps速度取代空速计速度
#define AHI  水平线设置
#define AHI_SCALE 1.2 比例
#define AHI_LADDER false //set to true to draw ladders above and below the center horizon line 设为“ture”上下颠倒过来
#define AHI_INVERT_ROLL -1 //default -1, set to 1 if roll move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设置选项为“1”“-1”横滚方向的正反
#define AHI_INVERT_PITCH 1 //default -1, set to 1 if pitch move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设置选项为“1”“-1”俯仰方向的正反
#define AHI_SWAP_ROLL_AND_PITCH true //set to true to swap roll and pitch (Frsky and Smartport only) 设为“ture”交换横滚和俯仰(仅用于Frskyand Smartport
#define POSITION 位置(啥位置???)
#define POSITION_POS_X 76
#define POSITION_POS_Y 6
#define POSITION_SCALE 0.8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SAT 卫星
#define SAT_POS_X 6
#define SAT_POS_Y 12
#define SAT_SCALE 0.8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DISTANCE 距离
#define DISTANCE_POS_X 95
#define DISTANCE_POS_Y 6
#define DISTANCE_SCALE 1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FLIGHTMODE 飞行模式
#define FLIGHTMODE_POS_X 42
#define FLIGHTMODE_POS_Y 6
#define FLIGHTMODE_SCALE 1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CLIMB 爬升速率
#define CLIMB_POS_X 93
#define CLIMB_POS_Y 26
#define CLIMB_SCALE 0.8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AIRSPEED
#define AIRSPEED_POS_X 93
#define AIRSPEED_POS_Y 21
#define AIRSPEED_SCALE 0.8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BAROALT 气压高度
#define BAROALT_POS_X 93
#define BAROALT_POS_Y 16
#define BAROALT_SCALE 0.8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COURSE_OVER_GROUND 地理航向
#define COURSE_OVER_GROUND_POS_X 92
#define COURSE_OVER_GROUND_POS_Y 65
#define COURSE_OVER_GROUND_SCALE 0.8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GPSSPEED gps速度
#define GPSSPEED_POS_X 93
#define GPSSPEED_POS_Y 60
#define GPSSPEED_SCALE 0.8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GPSALT gps高度
#define GPSALT_POS_X 92
#define GPSALT_POS_Y 55
#define GPSALT_SCALE 0.8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define WARNING_POS_X 50  警告
#define WARNING_POS_Y 25  跟上面理解一样,显示参数所在的位置的X,Y坐标值,以及比例

楼主:
我制作的重量相机约20克

加上网卡,BEC等,约81克

网友K:
不支持第三方摄像头或相机 毫无意义唉

网友L:
从某群来围观 之前抄过这个项目解锁2.3g频段的patch
802.11n这些参数还是对远距离传输优化差了 如果802.11ax普及了用这个效果会更好 慢慢等吧
年底有空搞搞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群里总有人在发做出来的视频,就是没教程,太自私,完全违背diy精神,
坐等他们gf

你懂什么是DIY吗
Do it youself
你这种的懒癌加伸手党,才是违背了diy精神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你懂什么是DIY吗
Do it youself
你这种的懒癌加伸手党,才是违背了diy精神吧

和你争吵这些没意义了,大神已经翻译并且出了教程,对我们英语不好的就是福利,谢谢大神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和你争吵这些没意义了,大神已经翻译并且出了教程,对我们英语不好的就是福利,谢谢大神

翻译了你也整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某群来围观 之前抄过这个项目解锁2.3g频段的patch
802.11n这些参数还是对远距离传输优化差了 如果802.1 ...

我在想用双频网卡,然后选5G频段应该可以解决带宽问题,1200M带宽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支持第三方摄像头或相机 毫无意义唉

可以支持,但是支持的不是很好,老外测试狗的高清输出是可以的,但是那个B101模块简直是天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N:
翻译了你也整不出来

那就不关你事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关你事了

那也请你不要像个怨妇瞎比比

网友G:
这群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群吊人

怎么不发新截图?
俩号都被T了,截不了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那也请你不要像个怨妇瞎比比

跟这种人讲不明白的,他就觉得喂他吃饭天经地义,喂不好没让他没吃到饭就是别人的错

网友H:
论坛人气低迷,这个帖子带来不少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人气低迷,这个帖子带来不少人气

帮帮他,天线滞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油管看到的视频最早的也有一年多了,确实不是新技术,不知道那时候情况如何,这个我在用一张网卡测试 ...

  可以试下距离一远问题就会又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起来,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距离的吗?

有,换更好的网卡,比如ubnt的,然后换干净的频段 2.7G 再然后就是在天线上下功夫,上平板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贴必火,俺是卖天线的,火了能多卖几个天线,多买几架飞机飞。大家伙就不要攻击那些默默付出的模友们了
...

++ 枫叶天线确实不错,5.8G的平板飞9KM信号好到爆炸、

网友:
据说有人把高清图传挂在气球上,飞到20km的高空,传100km都有信号,应该是无人可以超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支持,但是支持的不是很好,老外测试狗的高清输出是可以的,但是那个B101模块简直是天价

所以 还是很遗憾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下距离一远问题就会又出现、

等你进某个群了解一下 会再入的

网友:
老吴威武

网友E:
引用 网友N:
那也请你不要像个怨妇瞎比比

管好自己的嘴,你那是屁眼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跟这种人讲不明白的,他就觉得喂他吃饭天经地义,喂不好没让他没吃到饭就是别人的错

???这个方案是你开发的吗?不是请闭嘴,谢谢,整的感觉好像是你们开发一样,你们不也是去国外照搬?呵呵哒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管好自己的嘴,你那是屁眼吗,

喷粪的是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喷粪的是你啊

(⊙o⊙)哇,你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o⊙)哇,你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不就是卖坦克的那个吗,陕西宝鸡的两个人渣

网友N:
引用 网友E:
(⊙o⊙)哇,你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不就是卖坦克的那个吗,别以为不知道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案是你开发的吗?不是请闭嘴,谢谢,整的感觉好像是你们开发一样,你们不也是去国外照搬?呵 ...

大婷妹妹开工了没?加qq329537878拉你和贴主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不就是卖坦克的那个吗,别以为不知道你

你就是那个不买坦克还想50包邮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不就是卖坦克的那个吗,别以为不知道你

。。。你确定认识我???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案是你开发的吗?不是请闭嘴,谢谢,整的感觉好像是你们开发一样,你们不也是去国外照搬?呵 ...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明白怎么做人。
光在这里喷来喷去也只是图一时痛快,而且连脑子都不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明白怎么做人。
光在这里喷来喷去也只是图一时痛快,而且连脑子都不带

我只是看不惯有些人怀里揣着掖着,自私
别人分享出来了,还要说这个那个,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看不惯有些人怀里揣着掖着,自私
别人分享出来了,还要说这个那个,恶心,

你永远不会知道是谁试了多少网卡才发掘出来这个,像你这种人知道了,一定会自立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案是你开发的吗?不是请闭嘴,谢谢,整的感觉好像是你们开发一样,你们不也是去国外照搬?呵 ...

看你也是辞穷,像你这种把开源精神挂嘴边,却只知道一味索取的,也配拿这个方案说事?
连个翻译网页的浏览器都懒得去用,懒得动脑子,坐等人家把教程写出来吃现成的主也真是活久见,绝对的事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看不惯有些人怀里揣着掖着,自私
别人分享出来了,还要说这个那个,恶心,

哪个藏着掖着了,你也在群里,没见你说过一句话。本群所有成功案例都是交流出来的结果。你不和我们交流,反倒是截一些断章取义的图来诬陷他人,这是何等的险恶

网友N:
以后注意这两个人,你会截图,我也会(图片涉及个人隐私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后注意这两个人,你会截图,我也会

这俩人是同一人。此人很有可能人格分裂,诸位小心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用双频网卡,然后选5G频段应该可以解决带宽问题,1200M带宽应该能解决问题

双频确实可以考虑,2.4G频段太挤了。。1200M那种宣传看看就好,占掉很大一块频宽+两条天线mimo不说,对信噪比要求还很高的。距离远了不现实。。

网友:
不要打架,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
给个群号,搜名字搜不到群

网友:
楼主有测试视频么?想看下清晰度

网友P:
刚刚做好,测试了也能出视频了。 就是网卡不给力啊, 就在旁边都不行。 画面太花了。

网友:
有搞好的推荐一个好的网卡嘛。

网友P:
帮我看看,为啥一直被限制为1Mbit啊。 哪里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刚刚做好,测试了也能出视频了。 就是网卡不给力啊, 就在旁边都不行。 画面太花了。

用了多少个网卡?

网友:
牛啊!必须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求群号,很感兴趣高清图传

网友:
厉害了,DIY手残党。。不敢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P:
帮我看看,为啥一直被限制为1Mbit啊。 哪里可以设置一下。

供电不足呀,兄弟,电压不够,去搞一个USB供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这是哪个群啊?方便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能告诉一下群号吗。没搜到

网友:
pi3b+现在行不行?

网友Q:
楼主,请问网卡买哪种呀,我挠破头了快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请问网卡买哪种呀,我挠破头了快

各种型号,功率的网卡 wiki里写的很清楚啦, 麻烦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给个群号哈~我去看看大家都用什么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请问群号多少,没搜到

网友(2018-12-30):
看评测是lantency比较大,和模拟比大了好多好多。这是以前的一篇文章,https://fpv.blue/2016/09/fpv-lat ... t-vs-wifibroadcast/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感谢资源共享,学习

网友(2019-03-01):
引用 楼主:
我制作的重量相机约20克

加上网卡,BEC等,约81克

d大哥你用的是无线网桥吗

网友D:
楼主你用的网卡哪里买的?距离有多远

网友(2019-04-19):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网卡哪里买的?距离有多远

这个高清图传的秘密在于网卡,我看你问了好些人,别人是不会告诉你真正飞得远的网卡,大概35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方便说下群号吗? 我想加

网友(2019-05-25):
默默看着大佬 我还是弄我的4G图传吧  绕着城市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求个群号,最近在折腾这个,多谢

网友:
求个群号,群名搜不到

网友:
请问有交流群吗

网友(2019-07-13):
群主有更新吗,上面说的群估计是加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群里总有人在发做出来的视频,就是没教程,太自私,完全违背diy精神,
坐等他们gf

Hi 方便私下群号吗 想看看。。多谢

网友:
群号多少/为什么我这不显示图像

网友:
树莓派3b+不支持WifiBroadcast镜像

网友:
没人吗?  大佬们出来指导下啊,3B+ 是不是不能用

网友R:
asus usb ac56我发个网卡型号会被追杀吗?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网卡或模块可以选择,不过我没高清图传这需求,没空去做测试。给大家点思路,飞机端网卡要大功率(带pa),evm达标的(这个不好解释,解释了没设备也测不了)。地面接收要接收灵敏度高的(带lna)。支持的芯片方案去github的wiki页面看吧。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R:
asus usb ac56我发个网卡型号会被追杀吗?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网卡或模块可以选择,不过我没高清图传这需求, ...

ac56,8812

网友:
引用 网友R:
asus usb ac56我发个网卡型号会被追杀吗?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网卡或模块可以选择,不过我没高清图传这需求, ...

网友S:
请问楼主。这个是靠无线网卡来连接吗?传输距离也就是网卡的距离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这个是靠无线网卡来连接吗?传输距离也就是网卡的距离是吗?

对

网友:
地面端 用电脑可以吗

网友T(2019-10-05):
WifiBroadcast镜像 文件
哪个兄弟给个网盘分享。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WifiBroadcast镜像 文件
哪个兄弟给个网盘分享。感谢。

fq去下的,搞好了,发现比较一般,原来延迟140MS 是延迟这么久,,,,,,比大疆高清眼镜慢很多。

网友(2019-11-22):
会干扰2.4G遥控吗

网友:
镜像下载进去,进不了桌面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东西,教程在WIKI,群里有固件方便大家下载,群里讨论气氛挺好的,也是公开群,你哪个眼睛看到像搞商 ...

求私信群号,最近遇到了些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群里总有人在发做出来的视频,就是没教程,太自私,完全违背diy精神,
坐等他们gf

跪求群号,最近在搞这个系统,想进群交流下

网友:
楼主这个能用手机当显示屏吗?

网友(2020-02-15):
一直在想能不能把飞控和图传功能一起整合到树莓派里面。有人做过么?

网友: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这里有个疑问,网卡需要单独供电吗

网友:
留给👣,回头研究

网友:
这里到底经历了啥,不是开源图传吗?难道有阴谋?

网友(2020-04-24):
图传交流群:832577816

网友(2020-05-30):
地面端用pi4b 天空端3a+可以吗???求镜像文件大佬

网友U(2021-12-03):
感谢分享,向大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