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室内无刷穿越机!

楼主(2018-11-27):
天冷了,没时间出去的飞,求推荐个机机,大部分时间在室内飞,偶尔也需要出去公园小飞一下,要有一定抗风能力。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发的这款不错,也可以考虑大通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款不错,也可以考虑大通兔机

好的谢谢

网友:
最近入手了个moubla7也不错,70轴距2s无刷机

网友B:
KK这款谁买谁后悔

网友B:
要买就买Moubla7  75

网友:
很多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KK这款谁买谁后悔

怎么

网友:
Gt8,2s可以,非常耐炸,桨都炸不坏,一般都是炸难看了才换桨,摄像头炸松一次,拆出来打硅胶解决

网友:
便宜的可以买398的一代银燕 baby hawk

网友:
ET100第二代也可以。。。

网友:
室内机还是有保护区动力适当的飞机比较合适,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

网友:
推荐一款比较好的futeba控能玩的室内穿越机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买就买Moubla7  75

请问Moubla7 比 LDARC的GT7,GT8强在哪里呢? 您说KK千万不能买是为什么呢?Moubla7是两个1S电池,按说这样串联两个1S电池的方案,会因为多了一个接头电阻增大而影响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Moubla7 比 LDARC的GT7,GT8强在哪里呢? 您说KK千万不能买是为什么呢?Moubla7是两个1S电池,按说这 ...

其实增加的这点电阻对动力以及续航影响几乎忽略不计的,当然你有兴趣大可以换xt30头直接上2s电池,但是那样重量就增加了,提高的电量对续航提升应该最多一分钟,飞的暴一点几乎没区别了…而且一般玩小机的手头肯定不少1s电池,这个设计也能让人不用特意再弄一堆电池,想温柔飞就上1s也没问题~另外机子的摄像头角度可调,重量也不重,反正我觉得还都不错,就是桨还是插电机轴上,不是螺丝拧的感觉有点不安,其他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