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的哪个6p插口对应的gps还有罗盘?

楼主(2018-11-27):
自己改了乐迪t100的gps插头,可以直接插飞控,但是应该哪个是?飞控接口插线顺序是什么?看过pro板子的接口,但是v3板子排序和pro不一样

最后一张图对不对?

网友:
uart6 和sda/scl那个接插件

网友:
我也有个乐迪gps,  顶上

网友A:
都不是,GPS需要连UART,罗盘需要连i2c,这些端口都需要焊接

网友B(2019-07-13):
罗盘接上后如何设置。

我的为什么GPS可以用,罗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盘接上后如何设置。

我的为什么GPS可以用,罗盘不能用

要么是飞控自带罗盘和GPS罗盘冲突,或者地面站罗盘没打开?打开以后还要校准,好多说BF好像不认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