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设计一款140轴距穿越机

楼主(2018-11-27):
工作之余,偷偷设计一款小穿越,采用正叉布局,机臂机身一体化,侧板拼插式按装,全机只用4个螺丝一个铝柱就完成按装,非常简单,机臂采用2mm厚的碳纤维板,侧板使用1.5mm厚的,,重量轻,强度大,安装简洁,是这款小穿越的设计出发点。
设计使用19mm的摄像头,20mm*20mm的飞控按装孔位,机臂电机位也有预留,可以装1103-1406各种电机,螺旋桨最大可上3寸三叶桨,电池选用3S-4S的600mah电池,带有尾灯及蜂鸣器一体的报警板,内嵌在侧板上,接收机用迷你6通接收机(比如乐迪家的R6DSM)
推荐配置如下:
电机:银燕1306-3300KV
桨:3寸三叶桨
飞控:迷你F3或者F4飞塔,15A-20A电调板
摄像头:19mm按装孔距的
电池:富力3S-4S 600mah
下面上图

网友A:
我也分享下去年11月份设计的小架子,100轴距(好像),一个铝柱,2颗螺丝固定

网友B:
我还是喜欢上置电池

网友C:
小四合一ESC驱动1306电机, 电机有没有非常烫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四合一ESC驱动1306电机, 电机有没有非常烫的现象?

这个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上置电池

这是某宝里的吗,这个架子好眼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某宝里的吗,这个架子好眼熟

马克2迷你版啊,图纸大佬给的,自己找店家打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

我以前的电调就有这个问题,那就请问你用的是哪款电调?

网友:
重量轻我信,强度大看看有没有我这个210架子改的130架子轻度大

网友:
能发一下图纸吗?78206832@qq.com,这种小机机,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分享下去年11月份设计的小架子,100轴距(好像),一个铝柱,2颗螺丝固定

这小狗式好可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分享下去年11月份设计的小架子,100轴距(好像),一个铝柱,2颗螺丝固定

这款不错耶,有没有存货?分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不错耶,有没有存货?分享点

自画TB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