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X4小舵机(换挡差速舵机)安装调整要领

楼主(2018-11-27):
最近很多模友跟我讨论TRX4换挡小舵机的调整,相信很多老手都是有心得的,但是难就难在你怎么表达,让别人也能懂,尤其是遇到外地模友,需要通过通讯工具表达时,下面我试试哈,如果还是看不懂,我们讨论

小舵机的安装和调整如果不合适就会导致憋舵机吱吱响,然后导致打齿或者烧舵机。

那么我们如何调整呢

两个方向

1.一定要让舵机保护臂的缓冲簧的弹力均布。

2.最大限度降低簧的力度

下面我们根据以上两点讲,首先是示意图

首先我们能看到,因为拉杆的活动距离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称 ∠COD叫做拉杆活动角  。  而舵机都有一个它自有的活动角度,在图上标示为 ∠AOB     。正常来说 AOB是可以通过舵量进行调整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调整舵量的控,那么这个帖子不用往下看了。但是很多模友用的都是原厂控,是不能调整舵量的。   所以厂家设计了带有缓冲簧的舵机保护臂,来弥补∠AOC 和∠DOB  。

那么讲到安装,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做到,在安装舵机臂的时候,确保∠AOC=∠DOB   这样舵机在旋转到位后就不会因为需要弥补的角度太大,导致舵机承受更大的力,而憋舵机也就是吱吱响。

那么如何能让舵机臂安装就位角度合适呢,就是看下图,

要找到让舵机活动角 ∠AOB和拉杆的活动角∠COD,让这两个角的对称中心轴线重合,具体的做法就是前后推拉一下拉杆,看看大体在哪个范围活动,然后舵机臂安装在舵机上不要装拉杆,然后操作舵机让舵机臂来回摆动,看清楚范围,最后看拉杆的活动距离是否在舵机臂的活动距离的中间。

然后是第二步。  有些模友昨晚第一步也就是定位正确后发现,还是憋舵机。那么我们就进行第二步。  因为憋舵机的原因就是舵机力量小于弹簧的力量,导致舵机不能就位,一直加力,所以会憋舵机,然后发热甚至烧毁。   这个时候两个思维方向,要么增加舵机力量,这样不现实,因为这种小舵机市面上可选择的太少。   另一个方向就是减小弹簧力度,那就是退火。    但是专业退火的操作非常难,而且退火程度不好掌握。    对于弹簧来讲诸位应该有过类似的体验,你把弹簧拉伸超过他的塑性变形长度后,弹簧就变形了,即使再被摁回去,弹力也就小了。      所以第二步的做法就是,舵机臂放在舵机上固定好,不要安装拉杆,当舵机臂停留在C点的时候,你就用力把舵机臂往D点推,让弹簧变形。   然后舵机臂操作到D点,同样再往c点推。(如果是塑料齿舵机,注意力度不要掰打齿了)。这样几次下来,你就会发现舵机臂软了很多,自然不会再憋了。

(针对第二步,如果你的舵机已经按照就位,仍然憋舵机,有个简单方法,在哪个档位憋舵机,那么你就操作到这个档位,用手把舵机臂使劲往另一个档位方向推,等你松手弹回来,就会发现力度没有那么大了,你就会发现不憋了,当然推的太过了这个不憋了,反方向档位会憋,那你就推回来)

并且在此提示一句,无论是换挡还是锁差速,因为没有同步器,一定要舵机动作之后,立刻动车,让齿轮活动利于齿轮啮合,避免憋舵机。   也就是要么静止换挡然后立刻动车,要么在轻负荷情况下,低速行驶换挡。这也是大部分带有变速功能模型的操作要求。

就说到这里吧   道理很简单,说起来很复杂。

网友:
图文并茂,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