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D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18-11-27):
我一直飞kingkong 90gt,原配1103电机。后来为了动力强劲一些,我把电调换了,电机换成1104,上了3s电池
但是悬停不到一分钟电机就很烫。听说调整PID可以缓解电机过热问题,
所以请教调整的原理和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空心杯的参数飞无刷电机,参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空心杯的参数飞无刷电机,参数太大

除了那个180,还有super rate以外都是bf默认,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电机发烫应该减小啥?我真不懂,诚心请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那个180,还有super rate以外都是bf默认,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电机发烫应该减小啥?我真不懂,诚心 ...

无刷电机的功率大很多,减少d,如果出现转弯抖动,稍微减少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功率大很多,减少d,如果出现转弯抖动,稍微减少p

好的,按照你的方法去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