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终于装好电装,调好舵机摇控了,半夜也发个贴高兴高兴!!!

楼主(2018-11-28):
搞了一个晚上才调好设备,用吊前碳杆离的电池,是不是头过重了?
听说机头要沉一点点。

网友A:
电池为什么不内置?炸鸡炸电池

网友:
不通电,用手抛飞试试好飞不,如果头往上翘说明重心还需往前移。

网友:
不懂 来观摩下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为什么不内置?炸鸡炸电池

我开始电池也是放里面的,但平衡不了,头轻了要前移,机头仓面位置不够。

网友:
这种飞机的重心在哪里呢?

网友:
我也是纸飞机入魔

网友:
准备首飞首炸啦

网友B:
重心怎么找?

楼主:
看贴说两翼边中心点向后3~5CM处为重心

楼主:
哈哈,模拟玩着玩着就忍不住装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模拟玩着玩着就忍不住装机了

记得把舵量调调小再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把舵量调调小再首飞

嗯嗯,出发前看到你的贴就好了!!!晚上八点在停车场首飞;
第一次原地起飞拉一点点升舵,然后最大油门飞机就给我来了一个右急弯下地,与大地摩擦摩擦;检查发现左边舵机延长线接头松掉了;

接回舵机延长相线接头再次起飞,不敢最大油门了,就来了一个起飞失速掉地,捡起来螺旋桨整个子弹头掉地了。。。掉地了。。。掉地了!!!
百度一下方法,找了个10号板手与细螺丝穿子弹头小孔把电机轴夹稳,确定不会松了(细螺丝都搞弯了);
稳一下心情再次起飞,起飞成功了!!!高兴的心情还没平复,听到BB~~~~~~~~~~的响声,吓了一跳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回事舵打多了,最后撞到二楼外墙,结果是外墙掉灰,机头弯45度机身开裂;其它元件无大碍。
奶奶的原来是BB响报警,吓一跳反应跟不上。

真是炸炸更健康,现在可以安心练模拟练反应了。
话说怎样才能把舵量调小,用的天地飞7,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怎么找?

机身一半

网友:
这外墙的质量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把舵量调调小再首飞

哈哈,听你的建议,学会设置大小舵,刚刚爽飞了好一会;升降了几次又大胆起来了飞得老高,得缓缓,要不又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出发前看到你的贴就好了!!!晚上八点在停车场首飞;
第一次原地起飞拉一点点升舵,然后最大油门 ...

单纯把舵量减小用DR比例,设成近大远小或者相反的就用EXP,在图线上能看出变化的。
舵机延长线一般都用固定扣扣住。
子弹头就用螺丝刀穿孔里拧,另一只手握着桨。

网友:
翼载荷大的飞机都不好飞,请相信这点,不要为了增加飞行时间而加大电池容量

网友:
我也做了个这样的模型,用的是5毫米的KT板,先无动力手抛找重心,然后飞,摔了二三十次,都没事,这飞机很难摔坏啊!而且这飞机降落就得摔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为什么不内置?炸鸡炸电池
瞎说,这样装电池炸鸡后魔术贴会把大部分能量吸收掉,然后再往前滑碰地面。当然这也是有个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