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容,删帖。

楼主(2018-11-28):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正反牙的

网友:
你要正反牙的便去有正反牙的店铺买好了

网友:
有正反牙, 我也是冲着正反牙,选了这个电机。

网友:
现在基本都正牙,懒得正反了,麻烦,防松螺母一搞,没见射浆的

网友:
楼上正解,全部正牙

网友A:
这款我在用,CCW和CW是标反的,所以一定要跟店家确定好正牙和反牙,店家正牙没货了就只有反牙了呗,我反正是四个都是反牙或者正牙,用防松螺母一点问题都没有,接不接受看你习惯了。

另外这款电机一般,线细不够暴力,轴容易歪不抗炸,不过现在降价了还算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在用,CCW和CW是标反的,所以一定要跟店家确定好正牙和反牙,店家正牙没货了就只有反牙了呗,我反正 ...

所有穿越电机好像都是标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穿越电机好像都是标反的。

不是的,我用过兄弟致盈动力银燕好多款,唯独就这款CCW是正牙,CW是反牙,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装错了。。。

网友:
致盈动力的正反牙电机我有啊, 一样是CCW电机,电机螺纹是正的。 不知道为什么,穿越界的电机, 是按照正面看, 按照电机转向标正反。 如果是固定翼,或者按照电动机的标准,这样的电机一定会称为C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