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伟力K124改尾无刷得到的启示

楼主(2018-11-28):
前几天在闲鱼请教一位改尾无刷的大佬,如何把伟力K124改成尾无刷,他告诉我具体的尾电调信号线的接法,如图。

红圈处,这是一个三针角MOS管的一个角。
联想到我一直想把我的哈博森四通FVP山猫直升机改成双无刷的玩玩(使用2S电,主尾原来都是有刷电机的)
我马上看了一下哈博森直机的主板,如图

发现主板上也有两个三针角的MOS管。
我加电,开控。推油前和推油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电压变化有变化,用3.7V  和  7.4V的电压变化。

我这只是个启示,晚上回家后把无刷电调和电机焊好通电试试才知道,判断的对不对。

就在今天2018年12月10日,一个大佬玩家给大家用示波器找出来地平线的板子外接电调的信号线在那里,我请教了一下他,他给我指出,我的哈博森的2S的小直机主,尾改无刷
的信号点就在那两个三针角MOS管的一个角,我就一个一个试,终生给找出来了。如图
以前的红圈处不是,在绿色的地方。

主无刷,尾无刷全部接好后的图片

我还想问下大家,我买了8T的铜齿,怎么装到无刷电机轴上?
用电烙铁加热?加热到多少度?加热后用锤子敲上去?

还有以前的有刷电机是这样的,要找什么型号和KV值的才动力比较合适。

谢谢大家!

楼主:
呵呵,过奖了。我也玩小直机不久。

网友A:
向你学习.
后面我也要改
你尾电机和电调用什么的做无刷?
比如层电机是多少尺寸的.

楼主:
昨天晚上按自己的思路试验过了,由于原来的尾有刷的正负极电源线是反的,结果焊好后一接电池,尾有刷的正负极电源线就开始冒烟,赶紧拔掉,还行,没啥损失,改回来试验了一下,来回拨油门,无刷电机还是没有反应,改天把买的电调重新刷一个BL程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你学习.
后面我也要改
你尾电机和电调用什么的做无刷?

尾无刷直接用驰远HCP100S的尾无刷电机
电调XPS  6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无刷直接用驰远HCP100S的尾无刷电机
电调XPS  6a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有了些启发,有个问题,如果是主无刷主板,改尾无刷,是从哪里取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有了些启发,有个问题,如果是主无刷主板,改尾无刷,是从哪里取得信号?

一般都 是从主板上的一个三针角Mos管的一个角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 是从主板上的一个三针角Mos管的一个角取。

哦 好的 ,我再挨个试一下,目前暂时发现,取到mos管脚,效果和直接接到电源负极还是一样的,尾电机123,,,,11,,,,11,,,,1,,,后就自己开始转了,转的还挺猛,桅杆都快甩飞了,呵呵

网友B:
以为自己的焊技不及格,刚仔细看你的接线图时发现,你的焊点也是不好看啊,哈哈,我们都要再练习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自己的焊技不及格,刚仔细看你的接线图时发现,你的焊点也是不好看啊,哈哈,我们都要再练习一下了{:1_ ...

现在只是试验出来了,还要重新焊接的。有的焊得太多了。

网友B:
我传个图你能帮我看看接线,是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传个图你能帮我看看接线,是哪里有问题吗

啥机子改尾无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机子改尾无刷?

伟力的913 就喜欢折腾,板子是主无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的913 就喜欢折腾,板子是主无刷板

那个3号3针角MOS管三个角中的一个就是,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3号3针角MOS管三个角中的一个就是,你可以试试。

谢谢你的提醒,我在板子上发现也有两个小MOS,所以挨个试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个没反应,可能是主电机的,另一个接其中一脚,电机通电了,而且有滴声,只是现在还是不转,看来信号取对了,正在找电调的原因,有人说根据电机的滴滴声,123****11***11**1*****是无意中进入设置模式了,好像是飞乐的电调,现在连说明书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我在板子上发现也有两个小MOS,所以挨个试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个没反应,可能是主电机的 ...

继续努力,快要成功了。

网友C:
给先进们参考参考,我们跟在后面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先进们参考参考,我们跟在后面努力学习。。。

资料不错,学习学习。争取日后能成一个电子电路高手。

网友C:
找了一下资料:MOS管的原理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1.基极:小电流,用来控制集电极送往发射极的电流量。(输入控制信号,信号大小够不够用就不知道了)
2.集电极:大电流,主要需求的电流进入点。
3.发射极:控制后的电流量输出点。(输出控制信号,最大的信号来源应该就是这个了)
信号提取
1.主板只有1个MOS管,从基极提取信号有人说不行,不知道从发射极提取是否可行?
2.主板有2个MOS管,有说从第2个MOS管基极提取信号的,也就是第一个MOS管的发射极来的信号。
以上两个说法提取的信号点是相同的。
耗电问题(都没人说明有几个MOS管控制)
1.说是从最后1个MOS管取信号,如果假设是2个MOS管的话,是不是应该从最后一个MOS管的基极取信号,从最后一个MOS管的发射极取信号会不会造成耗电?
综合江湖的传说后总结
信号的提取,不管几个MOS管控制,都应该从第一个MOS管的发射极取信号,避免信号太小和耗电。
不懂电子,以上是个人从网上收集到的资料和目前总结出来的改装思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资料:MOS管的原理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1.基极:小电流,用来控制集电极送往发射极的电流量。( ...

你很善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新内容呀,坚持下去,必成高手。

网友D(2019-02-23):
这个大佬名字叫啥,以前有改装链接的 现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佬名字叫啥,以前有改装链接的 现在没了

34861882是鱼大的QQ,叫鱼之乐,你可以问他。在闲鱼上有改小直机主尾无刷的也有几个高手。

网友E(2019-08-07):
感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在研究伟力的机子改尾无刷的方法
不知您改的124可有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在研究伟力的机子改尾无刷的方法
不知您改的124可有后续?

还没有改,但是我已经把哈博森的山猫直升机尾电机改为无刷了。
尾电机改无刷电调刷BL程序选择尾电机模式就行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0%B8%C4%CE%DE%CB%A2
参照这个贴子就行了(这里是改主无刷,你注意改成尾无刷模式就行了。电调用刷XP7A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改,但是我已经把哈博森的山猫直升机尾电机改为无刷了。
尾电机改无刷电调刷BL程序选择尾电机模式 ...

不好意思,在下水平有限,晕乎乎的进入,晕乎乎的出来……
能否直接用伟力120,原本就是2s的机芯改尾无刷呢?刷电调那关真的太烧脑了,我还是想多留些精力放在完善仿真外观上
附两架自己改成功的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在下水平有限,晕乎乎的进入,晕乎乎的出来……
能否直接用伟力120,原本就是2s的机芯改尾无刷 ...

改得很棒了,上色搞得田宫漆?用K120直接改也行。
你算个大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得很棒了,上色搞得田宫漆?用K120直接改也行。
你算个大师了☺

有郡士,也有星影,哪个方便我就拿来用了,不过都是油漆,我是原来静改动船过来的
另外,一些dalao告诉我,四轴无人机的电调貌似有刷好的bl固件?120改尾无刷貌似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郡士,也有星影,哪个方便我就拿来用了,不过都是油漆,我是原来静改动船过来的
另外,一些dalao告诉我 ...

怪不得上色那么好看,静模大佬玩过来的。用漆笔还是刷上搞得?请教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怪不得上色那么好看,静模大佬玩过来的。用漆笔还是刷上搞得?请教下!

改得尾无刷,很稳。尾巴不动。
装上壳子就是这样的,我准备再装几个灯,很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上色那么好看,静模大佬玩过来的。用漆笔还是刷上搞得?请教下!

喷笔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得尾无刷,很稳。尾巴不动。
装上壳子就是这样的,我准备再装几个灯,很酷的。

我想改尾无刷主要还是为了做尾涵道的直九,这个无刷体积还是好大,估计塞不进去

网友E:
像真机建议你还是不要整锤子机,平衡杆太明显,看起来非常违和,加灯的话我感觉应该非常简单,124的头灯是直接插在板子最后一个接头上的,问题就在于你灯的颜色,亮度,是否频闪了
我的休伊虽然也有平衡杆,但是那是板件里自带的装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真机建议你还是不要整锤子机,平衡杆太明显,看起来非常违和,加灯的话我感觉应该非常简单,124的头灯是 ...

是的,这个锤子机我一直都想改双无刷,这个直机上面带个图传。可以玩一玩,现在只改了尾无刷。主无刷估计不好装。
那个象真壳子比较限制主无刷的位置。
不过你的休伊真是太漂亮了,我有一个海豚直升机的1:48板件,也想改一个玩玩。
涂装到时还要多多向你请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改尾无刷主要还是为了做尾涵道的直九,这个无刷体积还是好大,估计塞不进去

尾无刷电调可以用小的,XP7A估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无刷电调可以用小的,XP7A估计就行。

加个微信或者QQ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