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模式设置和熄火设置

楼主(2018-11-28):
大家的飞行模式怎么设置NORM和特技模式怎么弄特技一和二在开关F特技三在另一个上 熄火是用熄火设置还是切一个模式呢, 熄火降落的螺距要比飞行的时候大在设置的时候应该加大螺距值 在切模式的时候螺距会跳一下怎么弄螺距曲线要设置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网友B:
【天地飞9遥控直升机设置教程】https://m.tb.cn/h.3nhn1sM?sm=483b5c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Cairbl8P3fs¥后咑閞👉淘♂寳♀👈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9遥控直升机设置教程】https://m.tb.cn/h.3nhn1sM?sm=483b5c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 ...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