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K8陀螺仪

楼主(2018-11-28):
请问K8陀螺仪大家控制回路哪里下面的数值都是调到多少。
我目前默认是升降和副翼都是55。
发现把这个数值调到越高舵机速度就越快。
目前速度慢,导致钟摆和侧摆不跟手,掉高。

网友:
手法问题

网友:
请问K8陀螺仪大家控制回路哪里下面的数值都是调到多少。
我目前默认是升降和副翼都是55。
发现把这个数值调到越高舵机速度就越快。
目前速度慢,导致钟摆和侧摆不跟手,掉高。

“把这个数值调到越高舵机速度就越快”,高手,新手又长见识了,昨天调机时前尾齿扫牙了,等购买回来后试试

网友(2021-04-30):
不要去调整控制回路,这里是给 VB 优化用的(调整前后左右翻滚等速率)
这里的值是跟主旋翼设定页面的敏捷度连动 /2,内定值是 100 ,360度/秒
例如楼主你设到 55 ,主旋翼这里的敏捷度就是 110
理论上来说,控制回路这里的值应该是对称的
如果优化后差异很大最好检查机械设定有没有错误

然后,做完优化记得把勾选拿掉...

网友:
不要去调整控制回路,这里是给 VB 优化用的(调整前后左右翻滚等速率)
这里的值是跟主旋翼设定页面的敏捷度连动 /2,内定值是 100 ,360度/秒
例如楼主你设到 55 ,主旋翼这里的敏捷度就是 110
理论上来说,控制回路这里的值应该是对称的
如果优化后差异很大最好检查机械设定有没有错误

然后,做完优化记得把勾选拿掉...

感谢楼主、感谢6楼赐教,本新手授教了

网友:
要么动力不够,要么手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