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元器件求教

楼主(2018-11-28):
(无正文)

楼主:
图中红圈圈中的芯片是干嘛用的,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像是个模拟切换开关??

网友A:
软串口与uart6共用一个外插接口,是个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串口与uart6共用一个外插接口,是个切换开关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请问楼主你也在修这款飞控飞控?

网友:
我今天把vbat接到了curr电流口去了,凉了

网友B(2020-02-29):
引用 网友A:
软串口与uart6共用一个外插接口,是个切换开关

我的飞控也是这个元件掉了还能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控也是这个元件掉了还能飞吗

可以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是飞了几根线呢,就中间两根吗?

网友(2020-05-20):
好歹上个GY86把5611和5883给整齐了

网友:
电源启动芯片

楼主(2020-06-27):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这是整了个啥,什么飞控

网友(2020-10-21):
这应该是sbus反相芯片,rx6通过它与MCU进行sbus通信,如果这个芯片断掉,rx6就断了,不过如果你的接收机不是sbus的,还可以接到rx1和rx3上,我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只好将我的ibus协议的接收机接到rx3上了。sbus协议的接收机现在暂时用不了的了,等配个反相器,或者加个反相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