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验床鞍的是什么卡尺

楼主(2018-11-28):
如图红圈里这把效验床鞍的是什么卡尺,谢谢。

楼主:
还有这个大名叫什么

网友A:
下面那把尺叫高度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把尺叫高度尺。

是黑的V型铁块

网友:
我有一把深度尺要不要,50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黑的V型铁块

黑的V型铁块是辅助测量导轨各个点的高度,来判断导轨是否变形。

楼主:
想淘宝买,但是搜索不到,角度也不对,所有要知道大名

网友(2019-01-20):
都叫划线高度尺,精度一般是0.02的下面的是划线刀头,一般用硬质合金焊接制造,使用中注意保护不能碰撞,用完有专用盒子收纳。小铁块是测量用的精密V形铁,大小规格有多种,给商家说清楚选购。V形槽角度要与轨道山角度相吻合,其深度要小于轨道山高

网友(2019-03-20):
这个尺叫高度尺主要是划线用

网友:
那个黑色的是在大 拖板下面还有个螺钉是用来锁紧大拖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