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论坛好冷清,来个手工制作,软硬一体轴

楼主(2018-11-28):
光轴和软轴都是四毫米,铜套5*0.5,轴承5.8*3法兰轴承,再加一个9*0.5不锈钢管就完成了,结合处用638厌氧胶。

网友A:
螺旋浆也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浆也是自己做的吗

螺旋桨肯定不是哈

楼主:
电机水冷坐也是自制

楼主:
外转子电机扭矩确实大很多,船翻了后可以借助大扭矩将船翻过来。

网友B:
先高速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高速测试下

担心胶还是担心软轴?

楼主:
9*0.5不锈钢管已切好,今天装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胶还是担心软轴?

一切皆有可能  测试是必须的

网友C:
支持手工。总感觉中速震动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  测试是必须的

已经在几艘船上测试过了,强度没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手工。总感觉中速震动会很大

比硬轴声音小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几艘船上测试过了,强度没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手工。总感觉中速震动会很大

转速中段一节确实有个点有点振动,要细调

楼主:
外转子水冷电机座,最下面两个小孔上长螺杆好固定,中间三孔不用说了,顶上一个孔和侧面一个孔是通的,上铜嘴过水冷却用的,6毫米6061铝板。

楼主:
固定好轴套,固定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