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燕2摔坏个元件,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18-11-28):
雨燕2摔坏个元件,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型号吗?感谢感谢!

网友A:
电感 这种情况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随便找个热风枪吹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 这种情况建议返厂维修

大神~方便透露下厂家联系方式吗?

网友B:
134080151 runcam售后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4080151 runcam售后群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