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 之 测评报告

楼主(2018-11-28):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测评报告

非常意外和幸运的收到5iMX论坛的通知,成为“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 5iMX众测活动”的测评员之一。此次现场测试得到不愿透露名号的资深某模友无私的鼎力协助,特此感谢~!

一、开箱

简洁的硬质纸盒包装,经典黑的包装底色上,极简的灰白色线条勾勒出产品的外形,简洁而形象!

如果包装盒能打印出如5iMX论坛上标示的遥控器简介就更一目了然了:

品牌:TTSRC 加速创新

通道数量:九通道,五通道以上可以自定义

工作电压:7V-18V

工作电流:190mA

语言:中文、英文

传输频率:2.4GHz、ISM波段、波段(2400MHz-2483.5MHz)

扩频方式:AT-FHSS跳频(双向通讯)

发射功率:小于100mW(20dbm)

接收机灵敏度:-107db

最大传输距离:地面1公里,空中3.5公里(实际距离与飞行环境有关)

显示屏:2.8寸真彩屏,分辨率320x240

支持模型:直升机、固定翼、滑翔机、多旋翼、车模、船模无人机及其他无线遥控设备

发射机尺寸:175x175x60mm,天线长度130mm

接收机尺寸:25x47x14mm,天线长度150mm

发射机重量:720g

接收机重量:15g

支持接收机:TTSRC品牌所有类型接收机 X9D、18RC、S.BUS、X7D、X6D等

开箱后只发现控、接收、一条接收回传电压线和一条5iMX论坛附送的挂带。没有发现说明书!!!难道???不知道~好吧~(后来开控才发现有电子说明书,内置在系统设置里)

网友A:
说明书内置的。请参考魔友的评测。

楼主:
二、外观

TTSRC X9的外观很圆润,没有多余的棱角,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DJI的精灵系列。两根可调角度的2.4G双天线布局,配上磨砂银灰色的面板,一种冷酷的帅~!

面板分别设置有1~4通道的两个十字摇杆及微调;

四个两段、两个三段拨杆开关;

两个旋钮开关和两个回中拨轮;

一个2.8寸分辨率为320x240的真彩屏,还有设置参数用的进入、退出、上下左右选择键和确认键。

然后还有TTSRC X9最最神奇的左右手油门杆快速切换键,可以不用拆控就能快速切换回中、半回中、油门模式。这应该是全宇宙第一款不用拆控就能方便切换左右手油门杆的控了吧?

背板还有升级用的Micro USB插口、模拟器插口和电池仓。电池仓的尺寸为117x37x33mm,能够支持市面上大部分控电了。

加上顶上两根可调角度的2.4G天线,恰似一只勤劳的蚂蚁。

然后有小小不足的是:

两个两段开关的标致也被标成三段的,情急之下可能容易混淆旁边的三段开关。

另外两个旋钮开关没有标出中心点位置,使用时也会有点点不便。

TTSRC X9标配接收机型号为X9D,支持地面最远遥控距离为1公里、天空最远遥控距离为3.5公里。同时支持6-26V电压和通信质量回传。尺寸:25×47×14mm。可以安装在固定翼、车模、船模、机器人等大尺寸模型上。这个尺寸对于四轴穿越机等紧凑形的机上就有点大了。TTSRC X9的控还支持多个型号的接收机,应该有合适穿越机的。

楼主:
三、安装调试

收到控后就迫不及待的安装好三角翼。

接通好设备后长按电源开关键3秒开启TTSRC X9遥控器,按下进入键。功能菜单内容的第一项就是“系统设置”,OK键进入,原来说明书存在显示屏里。仔细研究一番后,开始调参数。语言除了EngLish还有非常亲切的中文,大善!!!

系统的功能菜单非常丰富,涵盖了一般遥控器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其独特的实用功能。

蜂鸣器和振动:当事先设置好的电压值、定时器或信号中断时,遥控器会启动蜂鸣器和振动提示操控者注意。

回传模式:用来回传接收机和动力电池的电压,可以实时了解航模电源的情况。

模型选择:让人意外的是,TTSRC X9竟然有16个模型选择,一控在手,十六款机机可控。

高级菜单里还可以设置各通道的混控和逻辑关系,大大方便了动手能力强的模友设计不同功能的模型。

机型选择:固定翼、滑翔机、直机、多轴,可以满足现行的飞行器类型了。

回传信息:可以实时显示有回传功能的接收机传回来的电压、温度、经纬度、RSSI等信息。

失控保护:用来设置失控时各舵机、油门等参数,给机机多一份安全保障。

高级混控:要先选定“机型选择”后,才有对应机型的混控设置。

固定翼和滑翔机的高级混控控制都是11种类型(副翼6种、尾翼5种)。

直升机的高级混控控制有8种类型。

最后,还可以对字体、窗体、光标、选中的颜色进行设置,非常个性化。

另外,舵量显示里的TST测试功能,个人认为是系统功能中最大败笔,建议厂家取消TST测试功能。

当打开TST功能时,模型的所有通道都在动作(包括电机),电机带着桨刀不可控的周期性转动,这样很危险!!!

楼主:
四、拉距测试

TTSRC X9 九通道遥控器简介中给出的遥控距离:地面1公里、空中3.5公里。由于场地和设备的限制,为了安全可靠的测试本数据,顾设计以下方法进行测量。

测试方法:把9个通道的设备和电调、接收、电池等设备安装在一块便携的KT板上,接通遥控和接收的电源,然后把遥控和接收端拉开距离,直至接收端设备出现失灵或失控,然后记录下位置,然后在“百度地图”得到距离。

地面1公里拉距测试:

时间:2018年11月25日 10:00,天气:阴沉,气温:20℃,测试场地为四桥工业园区。接通遥控端和接收端的电源,接收端设置在起点位置(绵登衣有限公司门前的路口),然后带上遥控器骑着摩托向终点(八方医药有限公司)方向行进。

测试结果:途中穿插于路边绿化树丛后信号中断,走出路中间无遮挡时信号正常,行进至终点(八方医药有限公司)直路尽头信号仍然正常,百度地图显示为823米。由于无遮挡的直路已到尽头,无法再继续,个人认为在无遮挡情况下1公里的地面拉距是可信的。

空中3.5公里拉距测试:

时间:2018年11月26日 13:00,天气:晴朗,气温:28℃,测试场地选在市中心的东湖广场益华百货A幢天面。

接通遥控端和接收端的电源,接收端设置在起点位置(益华百货A楼天面,23层83米高),然后带上遥控器骑着摩托向终点(河西迎宾大道,因为迎宾大道正对益华百货,无遮挡,能够目视益华百货大楼)行进。

遥控器和接收端在益华百货A楼天面对接正常,然后拿上遥控器下楼,进入楼梯间遥控器就发出中断信号的振动提示了,沿途经过高楼遮挡的东湖东路、东湖中路、朝南路、府前路、漠阳江二桥,遥控器一直都处于信号中断的振动状态。

过了二桥之后,进入河西迎宾大道站在路中间没有两旁绿化大树遮挡的情况下才恢复信号正常。一路向西,直到妇幼医院、八方药房的路口站在迎宾大道中间接通信号时,电机出现失常。此时遥控器的油门杆拨下,电机在转动,当拨动油门锁死电机才停转,其余8个通道的舵机仍能正常控制。关闭遥控后,接收端转换至失控保护状态。

然后往回走,到泰开街路口时,站在无绿化大树遮挡的迎宾大道中间对接信号后,9个通道的控制恢复正常可控。

测试结果:在遥控器和接收端直线无遮挡的情况下,百度地图显示最远可控距离为4.2公里。

楼主:
五、使用感受
试飞视频NO.1:
试飞视频NO.2:

遥杆拨动非常顺滑,不愧是8轴承遥杆设计。

重量也比较轻,拿久了也不累。

舵量微调就在遥杆正下方,在空中进行舵量的微调也很方便。

左上角和右上角拨轮可以自动回中,这对于FPV的摄像头云台的控制十分方便。

左右手油门杆快的速切换键,可以在不拆控的情况下就能快速切换左右手的回中、半回中、油门模式,十分便于现场的更换模型或操作者。

在目视无障碍空间飞行时,信号传输很稳定,控制精度高,飞行动作很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内置的。请参考魔友的评测。

感谢提醒~~~开箱时没发现,后来开控才看到了~

网友B:
不错,不知道价格是多少?会不会和5.8G的图传冲突?

网友:
这个距离挺远的

网友C:
我是TTSRC厂家,模友反应的Tst功能厂家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知道价格是多少?会不会和5.8G的图传冲突?

价格好像是580.00元。由于自己的图传不到2公里,所以没有装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TTSRC厂家,模友反应的Tst功能厂家会改进

加油,希望你们做得更好~!

网友D:
你都有fpv飞翼了。居然不上机测试。说到底。对这个遥控器还是不放心。。不要做添狗了。。

网友E:
不错,五个测评贴里终于有一个帖子测试了下距离。。。(虽然距离和电磁环境有很大关系,但连测都不测真的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有fpv飞翼了。居然不上机测试。说到底。对这个遥控器还是不放心。。不要做添狗了。。

FPV飞翼不是本人的,是某资深模友的!不敢用别人的设备做这么冒险的测试!
说对遥控器不放心也是真的,毕竟没测试之前是没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五个测评贴里终于有一个帖子测试了下距离。。。(虽然距离和电磁环境有很大关系,但连测都不测真的说 ...

地面1公里拉距是在工业区里进行的,电磁环境干扰应该算强的。空中3.5公里拉距是在城市中心进行的,电磁环境应该就更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TTSRC厂家,模友反应的Tst功能厂家会改进

你好,刚买了X9,请问舵机行程只能在30-100之间调吗,这也太不够用了吧,N年前的某7都能调到120,我现在玩的一个滑翔伞需要0-120之间才好用,能有办法改进吗?

网友F:
两个回中拨轮什么意思,不回中还能控制云台,这回中能改过来吗,买过遥控器到家才发现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回中拨轮什么意思,不回中还能控制云台,这回中能改过来吗,买过遥控器到家才发现这毛病

那用另两个旋钮开关控制云台不行吗?有些玩家可能更喜欢有回中哦,因为扫过其它角度之后回中可以继续飞行~~~如果用无回中的,想调回原来的视角就不方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