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新机机等待首飞

楼主(2018-11-28):
历时一个月终于接近完工。收放起落架、襟翼、航行灯,该有的都有了。非常纠结该不该让它上天。首飞可能会失误,粉身碎骨,可是蓝天才是它的归宿。那位朋友能告诉一下后掠翼的的重心测量方法?万分感谢!确保首飞万无一失。谢谢!

网友A:
为啥不做成涵道的啊

网友:
看着就应该好飞,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做成涵道的啊

尺寸做大了,64函道带不动。

网友:
重心按飞翼来计算

网友:
样子很特别

网友:
前拉的米格15吗

网友B:
速度应该不低,小心螺旋就是

网友:
期待首飞,毕竟它的使命就是飞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速度应该不低,小心螺旋就是

米格15 F104这种的是因为喷口太占地,没空间放作动机构了才无奈选择的T尾,还没见过用T尾的桨机。不过模型就是个玩,怎么好玩怎么来

楼主这个速度肯定不慢,相对的好处就是动力足,只要自己不作,进入螺旋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这个后掠度不大,副翼的舵效应该还可以。副翼舵量中等,升降舵量小一些。重心可以参考米格15的重心,在起落架前缘。首飞头重些好,最多一直拉着升降飞,总比头轻炸鸡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格15 F104这种的是因为喷口太占地,没空间放作动机构了才无奈选择的T尾,还没见过用T尾的桨机。不过模 ...

非常感谢!

网友:
推力大的话,找个不怕炸的场地,手抛起飞

网友:
好,用的是桐木条吗

网友:
特色的很

网友:
目测在翼根弦长的一半

网友:
有水平尾翼的话重心可以比飞翼靠后一点,机翼得有安装角。

网友:
漂亮,预祝首飞成功

网友:
前拉米格,。重心就一个原则,可以头重不可头轻,可以从翼根弦长的35%处慢慢往后试,直到好飞为准。

网友D:
前拉客机?哈哈哈哈哈

网友:
很有个性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拉客机?哈哈哈哈哈

确实很像。

楼主:
确实很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米格15 F104这种的是因为喷口太占地,没空间放作动机构了才无奈选择的T尾,还没见过用T尾的桨机。不过模 ...

T尾桨鸡,大佬忘记了电滑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尾桨鸡,大佬忘记了电滑哈哈哈哈

我明明是个入模1年半只飞过像真固定翼的弱鸡  连电滑真机都没见过。

只不过正好飞过米格15,就有多少说多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