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白小胖养成记

楼主(2018-11-28):
最近一直在飞Finwing,带小熊相机3s2p18650续航45分钟,带GOPRO相机3s3p18650续航1小时。但是飞机太小,速度慢、风大了抖动严重,太紧凑433不好布局。终于等到双十一入了小胖,指望它能够长续航,可惜上错了动力……
配置:朗宇2216kv1400,乐天40a电调,都是之前x5上面拆下来的。APM飞控,400mw图传,迷你摄像头,micro miniosd(折腾好久,发现与蝴蝶摄像头不兼容)
V尾改了快拆,篮子下面预留空间准备上降落伞。底板用布胶带发现降落磨损严重,加了塑料片好了不少,尾鳍每次降落能磨损2mm,祭出燕尾夹看看效果

本地豪华飞场,2km半径内只有杂草和柏油路,和一只狗,常年风力9m/s。

昨日首飞,3s3p18650,10000mah,9x6桨。第一个起落用自动起飞,很顺利。
第二个起落fbwa模式手抛,出手后轻微掉高,自动调参后感觉手感差别不大。

今天第二次飞行,第一个起落测试3s3p续航,飞了50分钟,下来电压10.7,应该能飞1小时,显示起飞电流26a,逆风油门50电流15a,顺风20油门3a。
实际上中间降落一次,因为扔出去发现副翼没反应,忘记插副翼舵机线了……
第二个起落换4s5200电池,8060桨,osd加了个降压模块。fbwa模式手抛,满油设置的是75%,osd显示40.2电流,推力明显大了。
飞行半小时下来,电压15.1。乐天电调给力啊!写着只支持2-3s电池。。
中间测试了下RTL,卧槽这速度是DaoDan吗???手控时候顺风0油门,速度70,逆风30油门不掉高,速度45。
换了个电池又飞半小时,速度破百的感觉真不错,爬高也很给力。就是可怜了这效率,电流太大续航堪忧啊~~
这都是没有上任务设备飞的,上了相机怕是几分钟就得下来了.暂时不想拆了,用来练习飞行也不错。
上相机!后仓打洞,打孔器走一个,手拧几下就好了,那叫一个光滑~

CHDK地面站测试ok,明天测试拍照……未完待续

网友A:
一个小时不累啊!

网友B:
看着场地有点像。。。舟山,和波波哥一起飞,炸了一台涡喷毒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场地有点像。。。舟山,和波波哥一起飞,炸了一台涡喷毒蛇

大佬………………………………………………

网友:
厉害,未完待更

网友C:
载那么多还用2216,很累的

网友D:
要续航的话,感觉2216用对了,毕竟官方推荐也是有2216的

网友E:
这个图传有多远

网友F:
乐天40A本身就是2—6s,4s当然支持了,你怕是买到假的电调

网友G:
场地不错,小胖子V尾我曾经做过模块化快拆处理,用的3.5耳机延长线做的插接头,大胖子用的VGA插接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不累啊!

这种飞机,1个小时里面估计只有2分钟是需要人干预的,其他时间喝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不累啊!

意犹未尽~三个电池才飞了俩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传有多远

只试过3km,再远没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续航的话,感觉2216用对了,毕竟官方推荐也是有2216的

载重不行,不好上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天40A本身就是2—6s,4s当然支持了,你怕是买到假的电调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飞机,1个小时里面估计只有2分钟是需要人干预的,其他时间喝茶时间。

全程手动飞啊,小胖速度快飞着手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场地不错,小胖子V尾我曾经做过模块化快拆处理,用的3.5耳机延长线做的插接头,大胖子用的VGA插接头。

插头好解决,就是固定是个问题。我的插了两根玻纤杆,但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那么多还用2216,很累的

如果只带摄像头,2216还是可以的,3s3p其实有点轻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I:
尾巴上点细节图,看看怎么改的可拆

网友J:
请问apm飞控怎样设置“自动起飞”?怎样设置“自动调参”?谢谢!

网友:
这飞机真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巴上点细节图,看看怎么改的可拆

图上已经很清楚,就是插了两根玻纤杆,两边用轮档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apm飞控怎样设置“自动起飞”?怎样设置“自动调参”?谢谢!

自动起飞时auto模式下的命令tkoff,需要修改至少三个参数,我的设置是TKOFF_THR_MINACC 4,TKOFF_THR_DELAY 0,TKOFF_THR_MINSPD 2;
地面站里面航线规划至少添加一个tkoff命令,爬升角度默认20。在室外等搜星结束后解锁,切换到auto模式拿着飞机往前跑,电机会自己开始转,抛出去后飞机会以20度角往上爬升,如果没有后续命令的话就在home点上空盘旋了。

自动调参是一种飞行模式,在该模式下连续大角度横滚俯仰20次以上,然后切换到其他模式10s自动保存pid。

楼主:
今天飞行3起落,前2个起落测试航线拍照,4s5200电池带相机飞行15分钟,落地电压15.2。还是遇到了问题,航线设置了航速15m/s,结果飞行速度一直没有低于100km/h,没明白哪里的问题?

另外,低估了沥青路面的杀伤力,塑料板给磨光了……

第三个起落换小熊相机上场,3s3p18650,桨换成了9047.居然还是飞了50分钟,落地10.5v。声音、震动很大,不知道咋回事。
还遇到意外差点没回来,飞出去3km发现失控保护没反应。刚才想起来,调试飞控的时候在遥控器里更换过飞机种类,导致失控保护丢失……

网友K:
取心钻不错,飞机更不错

大相机效果好吗

网友:
越看越想入手,可惜学校附近不远处有机场

网友L:
18650用的什么型号电芯,Sony vtc6吗?还是三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取心钻不错,飞机更不错

大相机效果好吗

二手佳能,效果极差。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18650用的什么型号电芯,Sony vtc6吗?还是三洋?

三洋18650ga

网友G:
引用 楼主:
插头好解决,就是固定是个问题。我的插了两根玻纤杆,但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

用中性笔芯管两头攻M3牙,上M3螺丝刚刚好,你试试

网友M:
相机啥型号,飞控能控制拍照吗

网友:
这么装JJ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中性笔芯管两头攻M3牙,上M3螺丝刚刚好,你试试

厉害啊!粗一点更牢固

楼主:
手里没有工具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相机啥型号,飞控能控制拍照吗

apm当然能干航测了,相机佳能的,chdkpojie后可以通过usb直接控制

楼主:
塑料垫不给力,今天请出旺仔来帮忙

网友:
看来我的数学还是不过关

网友N:
沥青路面,啥材料也不经磨,既然旁边都是杂草,还是找个合适草降的地方。另外还是2814过瘾,3S,10*50,抛1.8KG没问题,更大载重有待测试。对了,其实这场地加个起落架也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沥青路面,啥材料也不经磨,既然旁边都是杂草,还是找个合适草降的地方。另外还是2814过瘾,3S,10*50,抛1 ...

草地里都是乱石头,还是算了。2814贵啊,都用的手头旧设备

网友:
祭什么都包不住的。

网友O:
我也用apm飞了2年多小胖,需要用空速计主要是返航是控制速度比较明显,巡航设置12比较合适,我用4s5200能飞45分钟以上,我用fbwb模式巡航感觉个人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用apm飞了2年多小胖,需要用空速计主要是返航是控制速度比较明显,巡航设置12比较合适,我用4s5200能飞 ...

巡航12是速度还是油门?速度我设置15,巡航油门35。fbwa模式35油门能保持平飞。你也是221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场地有点像。。。舟山,和波波哥一起飞,炸了一台涡喷毒蛇

……………………………………

网友:
这场地太舒服了。不飞喷喷可惜了

网友:
挂什么FPV相机?

网友P:
关于快拆用中性笔芯思路不错,也够长,比M6柱便宜不少。耐磨的材料我一般用铝合金片,当然直接用热熔胶是不行的,得用泡沫胶。有多余的料两边可以剪缺口做上反90度卡在泡沫里。铝合金片用格式电池的保护片,厚度还可以,够在沥青路面起降十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于快拆用中性笔芯思路不错,也够长,比M6柱便宜不少。耐磨的材料我一般用铝合金片,当然直接用热熔胶是不 ...

降落三次,尾鳍贴片都磨穿了……这路面太猛

网友:
上起落架吧,一劳永逸

楼主:
伞舱准备完毕,前空翻伞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