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008电机装四轴最大起飞重量可以多少?

楼主(2018-11-29):
335kv+17寸桨  四轴  商家的效率表不是很相信     装四轴50油门以内起飞最大可以多少重量

网友:
只能测试得出

网友:
我用过,这款电击效率太低。

网友A:
而且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不耐用。

还好吧。。。。   感觉还行

网友:
关注。。。最近也在看类似电机 感觉价格要是低于200 还是会有些问题 可能产品的一致性就不好保证,卖家给出的测试数据也可能是真实的,只是从10个电机里挑出来一两个表现好的。如果按出厂平均值来计算 可能就达不到了。 以上是我个人主观猜测

网友B:
这个电机我手头有八个,现在没办法用,效率太差,质量太差,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我手头有八个,现在没办法用,效率太差,质量太差,别用。

.......已经在用了   6s1万   5008 335kv+17   四轴     3800g

续航23。。。

网友:
我手上的也测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用电子称实测的5008 335KV数据:1655桨25.2V 31A 2.35KG拉力;26.1V 33A 2.5KG拉力,与卖家详情里最大2.8KG拉力差的有点。。。。可能就一分钱一分货,100一个电机与飞越5008 280RMB一个,价格差的也多

网友:
这种不耐用的,买贵点的,

网友(2022-12-15):
楼主还在用吗?我也买了,不敢装机,怕效率太差,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