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油机桨的轻重对发动机的运行有何影响?

楼主(2018-11-29):
问一下:油机桨的轻重对发动机的运行有何影响?

是不是轻一点的桨怠速容易不稳?重一点的桨加速减速会相对迟缓?

不为别的,为了自己能成功的3D打印出油机反桨。

之前已经3D打印出了油机桨,试用下来强度没有问题,练习机上用用足够了,但发动机转速很低时,竟然熄火了(我把油机当滑翔机来飞,几乎开到怠速状态,但飞机高度还是不下降,还在高空盘旋,超省油)。后来称了一下重量,11X6的,自己3D打印的桨27克,再称了一下成品桨(JXF)34克,轻了不少,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今天修改了设计,自己3D打印出来的桨也是34克了,不知道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后面空了再测试下。

网友A:
榉木桨比尼龙桨效率高,变形小。

网友:
油机桨太轻了失去飞轮效应发动机不能维持连续运转。

网友:
个人认为轻一点的桨怠速容易不稳,加速响应时间应该影响不是很明显。

楼主:
短时间内即便全油门轰也绝对够,试过的。但长时间的话发动机的高温是否会传导到螺旋桨而影响强度,目前还没有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榉木桨比尼龙桨效率高,变形小。

我就简单飞飞自制的练习机,相当于滑翔机,高空盘旋,350毫升的油箱,差不多可以飞1小时,效率不讲究。

网友:
11寸的桨34克没问题,作为玩飞航线的来说,桨稍重一点没问题,但作为玩3D花式飞行的来说,桨的重量很重要,因为玩3D花式飞行时,特别是玩低空失速飞行的相关动作均需要不断闪油,桨重了闪油时响应慢,桨轻了易熄火。熄火的涉及到发动机的原因很多,不再多说。

网友:
27克也没问题,榉木桨了只有20多克,用在os-fs52级发动机装在40级板要上玩3D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时间内即便全油门轰也绝对够,试过的。但长时间的话发动机的高温是否会传导到螺旋桨而影响强度,目前还 ...

你担心的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打印的桨感觉不是太靠谱  道友还是小心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担心的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打印的桨感觉不是太靠谱  道友还是小心为妙

确实要小心一些,安全第一。准备明天再去测试,看看结果如何。
不过我的飞机自制,慢速练习机,飞的很慢,跟纸飞机的速度差不多。高空盘旋时,都可以喝杯茶。几乎不用动遥控器,只要偶尔左或右的摇摆一下副翼,控制航向即可,悠闲的很。通常跟人家电滑在一个高度飞。

然后,即使熄火,我的飞机也是飘降,不会砸人。平时我也经常熄火降落。

还有,我在大草地飞,场地非常大,人极少,我也不在人头顶上飞。

当然,我的飞机成本极低,也不怕炸,全部在内,不算遥控器,500元以内。

说实话,对于我这样的飞机,3D打印的螺旋桨强度足够了,当然,玩特技机的朋友别轻易尝试,注意安全是对的。

网友C:
楼主打印用的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打印用的什么材料啊

plA

网友D:
建议按照成品桨,做拉伸破坏和弯矩破坏试验,要有足够冗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按照成品桨,做拉伸破坏和弯矩破坏试验,要有足够冗余度

这个试验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