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给推荐一下新手飞3D固定翼机型

楼主(2018-11-29):
没有飞过F3P 之类的 EPP飞机,目前心血来潮想飞3D,以前都飞航线。请问选什么机型合适?新手能直接上30E的未来模型3D飞机吗?
另外怎么练习进阶快,谢谢。

网友:
15E--3D.............

网友:
直接30E,15E感觉贼!

楼主:
怎么练习进阶快,大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模拟器飞好扭力吊,弄个天翼8MM或者翔翼的天使之翼,能飞蛇滚圆周之后就可以上30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练习进阶快,大师们指导一下。

唯有多飞多练没有其他可以更快的了。

网友:
直接上30e,不太熟可以用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飞好扭力吊,弄个天翼8MM或者翔翼的天使之翼,能飞蛇滚圆周之后就可以上30E了。

8mm练习反射还可以!这东西玩多了毁手感!

网友:
从基础慢慢来

楼主:
基础是什么?有步骤没?上来直接练习吊机? 都有哪些基本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8mm练习反射还可以!这东西玩多了毁手感!

是和仓身机不太一样,但是它耐炸啊,要是几个月前我直接上了30E,估计就不飞3D了。

网友:
直接上30E。。。。。。我觉得是害人哦

网友:
个人观点:苦练模拟器,实操先上板机,如epp或pp,耐炸好修复,熟练之后上什么都行了,只要克服心理压力就行,120cc?没问题的

网友:
板机是高手练习利器,但是也可以直接上仓身,好飞,耐炸,好修。后面就可以上像真pp 轻木了

网友:
先飞板机,弄3s,飞个几百电有基础再考虑15e30e那些,模拟器多练还要结合真机多飞。15e30e大炸一下就要修,刚开始没必要浪费时间金钱去维修上

网友:
先飞板机,熟练后再飞30E,不然你会哭得很伤心,不骗你。

网友C:
天使之翼和天翼,推荐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使之翼和天翼,推荐哪个?

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