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天翼 50E PP机动力配置

楼主(2018-11-29):
准备入一架天翼 50E  PP机,但一直纠结动力配置问题。
我手上分别有6块花牌3S 2200mha 45C和6块花牌4S 2200mha 70C,几乎都全新。
方案1、两块3S 2200mha串联成6S 2200mha + 朗宇3525--520KV + 14寸桨
方案2、两块4S 2200mha并联成4S 4400mha + 朗宇3525--720KV + 13寸桨
请问:
哪种方案更好?理由?
方案1和方案2 飞一般3D(不是很暴力)能飞多少分钟?
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因为朗宇3525--520KV将来还可以飞70E,720KV就偏高了,不知道对不对。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3525是50e电机,飞70e,那就航线吧。50e pp就用6s2200amh飞吧,你两块3s串成4400amh飞,太重了。根本没办法做动作,飞3d,能轻就别重。如果是我,我就拆掉电池重组,做成6s2200amh。

网友:
电压能高则高。KV能底则底!

网友:
50E用2200电池有点小,个人感觉用2600—3000最好了,真要用2200建议用两个3S串联

网友:
肯定2200 6s合适,起飞重量应该在2200g左右,两块4s并联偏重,电机可以考虑ga1500 4250 4255 飞行时间,随便飞飞,吊吊机应该能有五分钟。我现在用的4250 4255 准备换ga1500只比4255重10g

网友:
4s2200可以出两块3s并飞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