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 50E PP机动力配置

楼主(2018-11-29):
准备入一架天翼 50E  PP机,但一直纠结动力配置问题。
我手上分别有6块花牌3S 2200mha 45C和6块花牌4S 2200mha 70C,几乎都全新。
方案1、两块3S 2200mha串联成6S 2200mha + 朗宇3525--520KV + 14寸桨
方案2、两块4S 2200mha并联成4S 4400mha + 朗宇3525--720KV + 13寸桨
请问:
哪种方案更好?理由?
方案1和方案2 飞一般3D(不是很暴力)能飞多少分钟?
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因为朗宇3525--520KV将来还可以飞70E,720KV就偏高了,不知道对不对。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首先得买个电包,买个外场充电器,以后就不用考虑电池搭配了

网友A:
建议一架30e和一架70e就够了。50e可以不飞,浪费电装,50e pp感觉和30差不多啊。我个人觉得30e的还好飞些

网友B:
先上个30e吧,用4S飞。配个50的电装,飞70会显得不足,当开始用70练习时,自然会用更暴些的电机,70建议ga1500

网友C:
我也是不建议50,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如果是联系30E足以,进阶可以直接到70E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请大家继续畅所欲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架30e和一架70e就够了。50e可以不飞,浪费电装,50e pp感觉和30差不多啊。我个人觉得30e的还好飞些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个30e吧,用4S飞。配个50的电装,飞70会显得不足,当开始用70练习时,自然会用更暴些的电机,70建议ga1 ...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建议50,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如果是联系30E足以,进阶可以直接到70E

谢谢您的建议,我再仔细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