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折腾sbus2的原因,利用仅有的接收机端口将通道最大化

楼主(2018-11-29):
这必须从OXY2小飞机开始说起,这飞机最近特别火,老司机给的评价很高,没忍不住诱惑入了一台。这么小的飞机,本想给他用7008接收机的,结果放到尾管座底下一看,有点大,不协调,于是找其他的小接收。同时由于本菜鸡害怕电池飞行中过放,极度依赖电压回传监测电压报警,所以瞄上了最小的带电压回传功能的7003sb(手头只有FUTABA T14SG,支持此控并且带电压回传的接收:7008、7006、7003),7003果然挺小的,4个端口配合MB PLUS陀螺仪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之前飞K110曾经有过一次一家三口找飞机的经历,让我有了增加一个通道实现寻机报警的想法。原本已经折腾了MB陀螺仪定速,MB上端口全部用完,能不能增加这一通道就要看接收机了。futaba官网上下载7003说明书,打开查阅。

端口4只能接SBUS,而电压回传又占用了端口2,剩下端口1、3了。MB到底分配了哪几个通道呢?说明书上查到SBUS对应通道的表格

原来MB默认分配了1~9个通道,回到7003的说明书,先排除1~9通道,然后排除掉电压回传的端口2,只剩下K模式里端口1的11通道能用了,这还要确认MB PLUS能不能支持SBUS2协议。为了这个问题,也花了几天时间在本论坛咨询,结果是支持的。于是把信息整理一下,有了下面的接线图。这里要感谢模友的帮助和支持!

我猜测应该可以通过MB自定义通道功能来腾出2个通道给接收机的1、3端口,但是重新定义关键通道怕引起意外,所以没有继续折腾,有错误的或者有更好的建议,请大家提出指正。

网友A:
你整套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套花了多少钱?

OXY2空机:1028
豹子250电机:120
MB陀螺仪:500
7003SB接收机:500
好盈铂金25A:158
花牌3S 850mah 85C电池:60*2
蓝箭MI CW 9-4 MG斜盘舵机:109*3
蓝箭 H0988UHS-i 锁尾舵机:158
总计:2911

网友B:
用7003不如用7008,500块足以买个成色好的二手接收机,而且还是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03不如用7008,500块足以买个成色好的二手接收机,而且还是行货。

7008不好放,上面已经说了,小机么折腾一下。话说我之前折腾回传烧了个7003,这是第二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OXY2空机:1028
豹子250电机:120
MB陀螺仪:500

30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以内?

是的,属于中高配了

网友C:
瑟瑟发抖,我的全套不到1300,空机双11,900,舵机4个36,电机嘉迪58,电调158好硬v4,k8,1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瑟瑟发抖,我的全套不到1300,空机双11,900,舵机4个36,电机嘉迪58,电调158好硬v4,k8,140。

我只能说玩得6,给我们开眼界了,哈哈

网友D:
飞的时候还有时间看电压??直接4分钟定时器就好了,遥控震动就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的时候还有时间看电压??直接4分钟定时器就好了,遥控震动就下来

电压也可以设置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时候还有时间看电压??直接4分钟定时器就好了,遥控震动就下来

我还是初级水平,跑跑航线,有空能看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也可以设置震动

是的,就是要这个效果

网友:
是阿,电压回传没必要,直接设4至5分钟震动降落刚好

网友F:
嗨!问一下楼主,用SBUS单线连接,四个舵机一定要分配通道?不接控分配通道能不能直接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嗨!问一下楼主,用SBUS单线连接,四个舵机一定要分配通道?不接控分配通道能不能直接用哦?

MB默认分配了通道,上面图2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嗨!问一下楼主,用SBUS单线连接,四个舵机一定要分配通道?不接控分配通道能不能直接用哦?

你是MB陀螺仪吗?

网友G:
CH几,这种接口,只能输出信号,不能用于回传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几,这种接口,只能输出信号,不能用于回传信号吧。

7003开启电压回传功能后端口2是电压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瑟瑟发抖,我的全套不到1300,空机双11,900,舵机4个36,电机嘉迪58,电调158好硬v4,k8,140。

我想知道什么舵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属于中高配了

这性价比,应该是不错了呀.
s.bus2传输,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性价比,应该是不错了呀.
s.bus2传输,是双向的?

说错了,应该是双向通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MB陀螺仪吗?

我的是KDS  的EBAR v2,要不要分配通道,还是要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KDS  的EBAR v2,要不要分配通道,还是要分配?

没用过EBAR,才看了下说明书,是支持SBUS,里面是通过设置卡来配置的,sbus一般是副翼、升降、油门、尾舵、螺距、感度这几个通道,可以查看设置卡的bar monitor来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EBAR,才看了下说明书,是支持SBUS,里面是通过设置卡来配置的,sbus一般是副翼、升降、油门、尾舵 ...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7003开启电压回传功能后端口2是电压端口

楼主搞定了吗?再多分享一些经验。看了你的帖子, 我也入了一个7003,玩一下电压回传,等待到货中。
另外我用金脑2,楼主知道能回传大桨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定了吗?再多分享一些经验。看了你的帖子, 我也入了一个7003,玩一下电压回传,等待到货中。
另外 ...

金脑开放参数,提供了丰富的回传信息,你可以参考金脑电脑程序里内置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脑开放参数,提供了丰富的回传信息,你可以参考金脑电脑程序里内置的教程

已经搞定了,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