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接收机对不上频。

楼主(2018-11-29):
接收机是rx-sbus,炸鸡后 红灯就一直闪,怎么也对不上,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清除id没?

网友:
我的有时候重新上电后对不上,清除ID都没用,果断换睿斯凯。。。。。。。。。

网友:
我買一顆無殼的也會這樣! 另一顆有殼就不會 為什麼??

网友:
这个最高电压6V,

网友:
我的那个也是炸鸡后不能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