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续航问题

楼主(2018-11-29):
前段时间把放了N年的mcp拿出来飞,老电池续航时间不稳定一会儿5分多钟,一会儿1分多钟。干脆买了新的大容量电池、新电机。刚开始悬停还能飞8分钟多,没高兴几天续航时间就直往下跌。今天干脆半分钟不到就趴窝了。
有人遇到过吗,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电调电机热吗?

网友B:
現在的電池,老化得特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电机热吗?

这架没改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電池,老化得特別快!

才飞了不到10个起落,不至于吧。

网友A:
为什么我手上的minicp是无刷的.难道我收的是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手上的minicp是无刷的.难道我收的是改过的?

华科尔出过双无刷改装套件,是不是出过改好的整机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科尔出过双无刷改装套件,是不是出过改好的整机不清楚。

那像那个套件有点小贵.

网友:
有那位大神改过双无刷?套件淘宝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像那个套件有点小贵.

原廠出的那個雙無刷套件設計有問題,異常耗電,正常電池飛不了30秒就飛不起來了。

网友C:
去掉主板一个电阻翻老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主板一个电阻翻老帖吧

去掉了,还是没用。
还有其他地方要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主板一个电阻翻老帖吧

去掉了,还是不行。还有别的地方要检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了,还是不行。还有别的地方要检查吗

电池插头什么的,是不是氧化严重了,主板电源线时间长了也可能老化

网友(2020-05-26):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可能你电机快挂了,轴承偏位后加剧磨损,最后转子磨断定子绕线,彻底歇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