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 请问LED灯珠电压怎么转换能插到接收机上

楼主(2018-11-30):
LED电压都是2V多,怎么处理可以接到接收机5V上,  加个什么电子元器件可以实现
听说送美女才有人理哦

楼主:
就是不知道加多大的,怎么选择

网友A:
分压+限流,总共三个电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限流,总共三个电阻搞定

什么规格电阻啊大侠

网友B:
有DC-DC降压模块,
http://www.eechina.com/tools/led_current_limiting_resistance.html
LED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值计算器

网友C:
百度上借点。根据下面的参考,先知道你用的LED大致压降是多少,比如直插红色,算他2.1V,20mA,那么5V电压减掉2.1V就是单LED电路限流电阻上的电压,除以同样的20mA就得到145欧。

1.直插LED压降
红:2.0-2.2V
黄:1.8-2.0V
绿:3.0-3.2V
额定电流约20mA。
2.贴片LED压降
红:1.82-1.88V,电流5-8mA
绿:1.75-1.82V,3-5mA
橙:1.7-1.8V,3-5mA
兰:3.1-3.3V,8-10mA
白:3-3.2V,10-15mA.

网友:
用直流降压电路,两块钱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LED灯串联,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
见大师们都用20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DC-DC降压模块,
http://www.eechina.com/tools/led_current_limiting_resistance.html
LED发光二极管 ...

大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上借点。根据下面的参考,先知道你用的LED大致压降是多少,比如直插红色,算他2.1V,20mA,那么5V电压 ...

谢谢哈、、、

楼主:
一百块一次

网友D:
欧姆定律呀,U电源一U灯灯额定电流=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定律呀,U电源一U灯灯额定电流=电阻值

谢谢、、、、、、、、

网友:
2个led串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