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改装增程,锐鹰1w

楼主(2018-11-30):
1.经对比,d7与黑d10高频头天线完全一致
2.增程之后,隔着一堵墙地面测试距离翻倍
3.馈线总共有30cm,是否会对信号有影响?

楼主:
毕竟本人不是学通信的,还请指教。从高频头到増程器的连接馈线有点长,30cm,我盘到遥控里面了,会不会衰减啥的

网友A:
这个是1瓦功率的,辐射非常大,最好用延长线接到2米左右的支架上,我买了两个,用盒子吸在车顶上,在车里玩。这个如果靠近身体使用,超过5分钟就会头疼,对身体很不好

网友B:
真的会不舒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朋友

确实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会不舒服吗?

是!我买了两个,最早也是安装在遥控器上,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瓦功率的,辐射非常大,最好用延长线接到2米左右的支架上,我买了两个,用盒子吸在车顶上,在车里玩 ...

你的延长线这么长,是从高频头出来用跟长线连到增程器上吗?信号会有损失吗?听说有噪声啥的,飞着会不会不听使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延长线这么长,是从高频头出来用跟长线连到增程器上吗?信号会有损失吗?听说有噪声啥的,飞着会不会 ...

不会,市区飞2-3公里很轻松,再远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市区飞2-3公里很轻松,再远没试

两个增程是怎么并联的我也想玩双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增程是怎么并联的我也想玩双发

我是两个控控制一个飞机,所以都要用增程

网友:
哎呀,是你呀

楼主:
去店里专门挑选了一根高dbi天线。另一个图瞎插着玩的,天线怪

楼主:
这个增程我飞了,最远一次空中2公里单程没有任何失控现象,而且用的是迷你接收(迷你接收不加增程地面测试200多米)。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遥控干扰图传,不加增程轻微干扰,加增程严重干扰图传。现在怀疑是不是图传接收滤波不行,或者遥控发射的有杂波

楼主:
所以飞的时候很麻烦,要把各位朋友胳膊伸直,让遥控尽量原离眼镜,如果是屏幕架在遥控上那种,抱歉,干扰严重到想哭。各位朋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看另一个帖子什么滤波天线,套宝搜了没有找到

网友:
LZ你原装的天线是5.8的吗?

网友(2020-04-03):
引用 楼主:
所以飞的时候很麻烦,要把各位朋友胳膊伸直,让遥控尽量原离眼镜,如果是屏幕架在遥控上那种,抱歉,干扰严 ...

兄弟,最后解决这种干扰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瓦功率的,辐射非常大,最好用延长线接到2米左右的支架上,我买了两个,用盒子吸在车顶上,在车里玩 ...

跟电信基站一样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电信基站一样的味道?

是,有辐射

网友:
不至于头晕把   我用的2w增程没发现有辐射头晕现象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瓦功率的,辐射非常大,最好用延长线接到2米左右的支架上,我买了两个,用盒子吸在车顶上,在车里玩 ...

都能感觉到头疼啦??!
这么可怕

网友:
馈线不影响,我也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