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比例集装箱货轮制作

楼主(2018-11-30):
双十一时从天捷模型那儿收到了一个1米长的廉价玻璃钢集装箱船体。由于跟本身他家的集装箱船规格并不相同。所以只能自己去找一个合适的船型来做了。经过反复对比,选定了图片中这艘格但斯克集装箱货轮作为本体。

楼主:
该船体单轴单桨。船体已经预制好了4mm轴套和3mm舵套。自己设计了一个舵。打印出来装上即可。螺旋桨用的是50mm直径的四叶桨。

楼主:
原有的电机座是550电机用的。怕烧,换成了775电机。中央巨大的货仓可以装下很多东西。图为1/100比例的正义高达

楼主:
下面开始重点部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全自制。图纸采用的是jsc的格但斯克货船纸模型图纸。该图纸比例为1/400。自行放大4倍之后描图。转三维模型输出打印文件。制作方法和我之前所做的1/200比例的石肋苏益格一样。但是有个问题,格但斯克货船的长度是122.45cm宽18.2cm。船体长度100.6cm 宽18cm 。宽度基本一致不用考虑。但是图纸要比船长22.45cm。经过取舍。决定缩短货仓长度。这样本来7500吨的货船就缩减到了大约6000吨。

楼主:
上次做1/200的石肋苏益格的时候。打印建模的零件有300多个。因为光敏树脂打印必须发给计件收费的外加工厂。零件数量太多导致费用大增,而且会增大很多不必要制作难度。本次设计零件时,大量采用组合方式。整个舰桥的打印零件数量不超过10个。全船打印零件数量不超过50个。极大的减少了船体结构方面的制作时间。能留出更多的时间进行细节制作。光敏树脂打印可以打印出一部分大一点的细节,但是小细节还是要用通用pe和各种材料自制来完成。另外要说一点。光敏打印是没有纹路的,可不打磨直接喷漆。

楼主:
经过三个星期的描图建模后。图纸就发给厂家打印去了。等待打印的过程中制作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巨大的货舱口长40cm宽13cm。如此巨大的可利用空间不利用怎么行。自己设计了一套舱门横向开启装置。并自制了一个升降机。舱门开启前的支架完全自己设计。因为这部分并不太显眼所以并没有采用光敏树脂。而是用的自己的fdm打印机打印的

楼主:
又过了一个星期。收到了打印厂家发来的大盒子。效果还是不错的吧。体积很大。舰桥总高超过20cm。后甲板整体为一个打印件。各种细节全部一体化。

楼主:
回来进行一下总装。压缩了两个吊车之间的距离以满足仅有1米长的船体。吊车壁长35cm。

楼主:
民用货轮不同于军舰。外形没啥吸引力。但是夜晚漂亮的灯光是最大的看点。为了再现这种美妙的场景,全船预计要加灯50多个。要衬托出船大,灯就得小。我采用的是0603贴片led灯。线用的是玩具马达里拆出来的漆包线。但是这玩意儿实在是太小了。一下午只焊接了8个灯。而且废品率极高。这样下去的话,焊完灯我就该挂了。索性最近了解到了光纤这种玩意儿,赶紧订购了光纤。收到货再研究。先不焊灯了。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楼主:
前吊车支架加细节

网友:
厉害了,等待后续

网友:
这波操作666

网友:
船体发动机座眼熟,象佛山那家的东西。

楼主:
光纤灯光效果。还不错

网友:
高手啊,绝对大工程。

网友A:
高手啊,问下这个楼是你做好文件发到别人地方去打印的?还是都是别人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问下这个楼是你做好文件发到别人地方去打印的?还是都是别人弄的?

做好文件发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