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靠谱的k8.突然抽疯。。

楼主(2018-11-30):
k8用了好几年了。最近经常抽疯。空中突然满螺距下沉。还会上下抖动。。冷启动了一次。正常了几块电池,又范病了。最近刚把k8调出手感了。居然傻了。k8正常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好飞。。今天突然抽疯了。尾巴也锁不稳了。

网友:
果断换一个,又不贵!调好了,还是真不错的,

楼主:
在换一个k8继续飞??心里有阴影。。

网友:
换陀螺吧 vbar neo就很好 还便宜

楼主:
好像不便宜吧。。但是就在研究这俩陀螺仪。。

网友:
正常,相信正牌就入正品,换一个也可行。

网友:
k8大限已到

网友A:
一分价钱一分货,一个mini vb用了7年,至今未有因陀螺炸鸡的,700上用大银5年,完好。。

网友:
我的抽风原因是因为陀螺仪减震棉太软了,主要原因是尾桨刮地以后不平衡导致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价钱一分货,一个mini vb用了7年,至今未有因陀螺炸鸡的,700上用大银5年,完好。。

你是南方的?北方有点冷。。天气变冷陀螺仪就出问题。。

网友B:
换一个罗,又不贵

网友C:
电子设备都有坏的一天,我的MB坏了两个,540坏了三个,现在也在用K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罗,又不贵

1500大洋没了,还不贵。。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舵机抖舵,不一定就是K8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设备都有坏的一天,我的MB坏了两个,540坏了三个,现在也在用K8

你谈一下使用经验呗,这么厉害呢?都是怎么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舵机抖舵,不一定就是K8的锅

舵机抖舵是啥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电直的陀螺仪如此昂贵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抖舵是啥情况??没遇到过??

接触不良,引起电源不稳定

网友E:
k8很稳定的,你怎么判断出一定是k8的问题?你遥控器没问题?看看日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很稳定的,你怎么判断出一定是k8的问题?你遥控器没问题?看看日志吧

14sg7008接收机。飞了一年了。。都没啥事情。。k8日志看了几次没看明白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