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空心杯F3飞控解锁后自转,在调参软件里也是转,怎么破

楼主(2018-11-30):
(无正文)

网友:
看下接收机页面里,是不是没调中立点1500

楼主:
调了,调的1500

网友:
同上调中立点,不过并不影响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了,调的1500

微调,调到bf里面飞机基本不动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调到bf里面飞机基本不动为止

那就换bf?

网友B:
个人经验: 1 把飞控松松 螺丝松开点   2.检查遥控  第四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 1 把飞控松松 螺丝松开点   2.检查遥控  第四通道

嗯嗯,不过是粘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换bf?

打错了不好意思,cf一样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不好意思,cf一样的用

好滴,多谢

网友:
电调协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