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电调协议

楼主(2018-11-30):
电调协议有PWM, oneshot,****, 在f4飞控的配置地方, 比较方便的,适合新手的,是哪个,先忽略性能

网友:
Dshot 不用效准

楼主:
谢谢 缺点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缺点能说一下吗

一个字,贵

网友:
dshot啊多棒

网友:
没有适合新手一说
最大支持哪个就选哪个

网友:
你要看电调支持哪个协议才行的 ,,,我也是新手,为了省去校准那一步直接弄个dshot1200

缺点就是太**贵了

网友:
使用你买的电调能支持的最高协议。
总体来说,协议选择DSHOT是优于其他协议的。而且还不用校准油门。

这些协议的发展是PWM->ONESHOT->MULTISHOT->DSHOT
没有适不适合新手的协议。
新的总是优点大于缺点的。简单来说:

PWM: 更新慢,易受干扰。属于模拟信号。
ONESHOT:更新频率比PWM快,比MULTISHOT慢,属于模拟信号。
MULTISHOT:更新频率比ONESHOT快。属于模拟信号。

DSHOT:更新频率比ONSHOT快,有些比MULTISHOT慢,有些快于MULTISHOT。属于数字信号。

网友(2022-08-30):
Dshot如果出现哪根信号线不良,就会反复重启,
然后此电机极限狂转!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