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一下这台3d打印机适合TPU材料

楼主(2018-11-30):
想入坑不想掉太深

网友A:
你问下卖家不是更直接准确么

网友:
tpu好软的远程机就算了吧

网友:
tpu跟pla一样

网友:
tpu如果3mm远程没问題,1.75mm就不知了

网友B:
我买了tpu耗材 也有单位的近程机器 打不了
故障是类似堵头的现象 耗材从挤出机齿轮附近冒出来 没有被送到喷头里
我推测需要用可调松紧的挤出机 使得耗材可以在挤出机齿轮上打滑 避免硬挤出来 但这样会导致挤出量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下卖家不是更直接准确么

卖家就会说好的,连哄带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tpu耗材 也有单位的近程机器 打不了
故障是类似堵头的现象 耗材从挤出机齿轮附近冒出来 没有被送到 ...

速度设置低点

网友:
已经很低了 不能无限制低速
因为打印时间过长也会导致不稳定 故障率升高
十个小时以上我已经受不了了

网友C:
我买的这款前一代产品,自己更换了轴、轴承、皮带,打了两架飞机,没出过问题。打印速度不高,打一架飞机要连续打三四十小时,精度还凑合,和描述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这款前一代产品,自己更换了轴、轴承、皮带,打了两架飞机,没出过问题。打印速度不高,打一架飞机要 ...

谢谢大神,现在这款要3200值得入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现在这款要3200值得入手吗

(我可不是大神啊)
我没见过别的打印机,搞不清性价比,自己感觉吧。我一直用PLA材料,TPU没用过,据说还行。必须要恒温版,摄像头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是大神啊)
我没见过别的打印机,搞不清性价比,自己感觉吧。我一直用PLA材料,TPU没用过,据说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据说,闪锐的这款打印机是支持打印TPU的,建议你在购买前再次向店家征询确认。

网友:
打印tpu用近程的挤出头比较方便,商品机买回来也要自己改造一下挤出头才能打印tpu材料,除了像prusa橙机那种原装Titan加e3d v6挤出头可以直接打印tpu不需要改,如果你买个打印机就为了打一些穿越机的小配件我觉得没有必要买打印机,直接买成品配件就可以了,只有长期打印手办和打印模型飞机兼DIY的购买才能发挥作用,其它的用途 买回来后打印了一卷料后热度过了以后基本上都在吃灰,因为玩打印机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调试改造和自己动手diy,一般人是没有那种耐性和时间的,不是专业做生产和想长期飞打印飞机的不建议购买。

网友D:
这是我改的可以打印tpu ,230度,速度可以50+,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改的可以打印tpu ,230度,速度可以50+,仅供参考。

对 就是这样 我4也改的类似的 才能顺畅打印tpu

网友(2019-01-22):
我直接用长喉管,就可以了

网友(2019-02-22):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改的可以打印tpu ,230度,速度可以50+,仅供参考。

大神,我想问一下您这是怎么改装的呢,从图上看不大出来,是延长了铁氟龙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