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和5.8G天线都是平板天线

楼主(2018-11-30):
弱弱的问一下,2.4G的天线和5.8G的天线能通用么?

网友:
肯定不能通用呀

网友:
他傻 你们也跟着傻

网友:
当然不能了,你拆开一个天线看下长度都不一样的。

网友:
频率正好是一倍的话可以通用

楼主:
对了忘了补充了,是平板天线!

网友:
有一种双频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除非天线有标注或是有说明是双频的,不然是没办法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天线有标注或是有说明是双频的,不然是没办法通用的。

双频的会不会效果差些

网友(2019-01-02):
引用 网友B:
双频的会不会效果差些

这个不好说。但是找大牌的路由器厂家的天线,我觉得会有保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