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飞行中的固定翼航模用啥摄像机好?

楼主(2018-12-01):
各位大侠,地面拍摄飞行中的固定翼用什么摄像机好.用手机稍微远一点就看不到了。有没有具体型号请指教

网友A:
运动相机

网友B:
可光学变焦的摄像机,Sony,松下,JVC之类的

网友C:
索尼30c,或者280,推荐30c,小巧带镜头防抖,我们做节目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D:
反正我用佳能5d4,适马150-600s版大炮,和百诺s7视频云台。哈哈。谁叫我是单反玩家呢。
如果就是想简单拍拍,对画质没太高要求。一般光学变焦数码相机就够了。像楼上推荐的那样

网友E:
开架四轴上去跟拍

网友F:
手机加个镜头行不行,一两百块的那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架四轴上去跟拍
一般人那只能御2变焦了,或者悟。。。技术好可以用穿越机近距离编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