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马达 540?550?

楼主(2018-12-01):
这个帖子类似于之前我发的“如何购买标准件螺丝螺栓”,而不是只会去买所谓的“模型专用”,所以我们不谈什么手绕,不谈进口,不谈某某专用,只聊如何从技术参数选择马达。

(当然不代表模型专用有问题,模型专用的出发点就是把通用标准件,针对模型进行了优化。  但是所有的事情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模型专用都是优化的,也不排除有打着模型的旗号卖高价的,这个帖子旨在有更大的选择范围给到模友,让一部分模友更深入了解模型,让模友可以有多种选择,比较过后自然会有体会,届时,你会更深刻体会到一部分模型专用部件是汇聚着开发人员的智慧和用心,也能看到一部分所谓专用是在自欺欺人,而且也会欣喜可以用一个相对合适的价格去购买某些备件了)

言归正传

一个马达无非这么几个参数
1.外形尺寸(粗细,长短,前面那个台阶大小)
2.轴尺寸(长短,粗细,轴形状)
3.电气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压下的空载转速)

而模型马达,一般指1:10的模型车,除了去买所谓的原厂或者专用,通用马达可以用吗?  可以,那么一般常用的马达,如何去买?

只要懂得这几个数字, 你就可以马云家随便买,甚至拆开家里的电动扳手拆一个下来用。

1.外形尺寸,这决定于你的波箱空间  我们一般常用540,550.   下面会有一张常用电机外形尺寸的对照图,根据尺寸图,你就可以做出决定,你买到的马达是否能够按照就位。在这个数据的选择方面,我们买的最多的就是540和550,一般都是标准尺寸,为了避免意外,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下面的数字去和店家确认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车上的马达用尺子量一量,粗细,长短,安装螺孔大小和距离,轴长度,轴粗细,前台阶高度和直径,前台阶就是点击头上突出那个圆的)

2.轴尺寸,这决定是否可以完美安装马达齿,我们一般用D轴,直径3MM-3.17之间都可以用,注意是D轴,不是花键也不是圆轴。

3.电气参数,这决定你买到的电机能不能用,在买模型马达时,我们只关心一个数字就是T数。   那么买通用马达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的就是电压和转速。电压,模型马达的额定电压都是7.2V,而转速呢,在我们给出一张模型专用540马达T数对应转速表(7.2V空载),一般玩家都会知道自己的车用多少T的马达,你去这个表反查转速,然后去选择这个转速的通用马达即可。

大体了解了,我们就可以马云去搜索了

一定不要这样搜,

要这样搜

你会看到很多  几块钱,十来块钱的东西,那一定就是你应该需要的(为避免广告,图片中商家已经打码,图片搜索结果仅作为示意,无参考价值)

然后去找你需要的就可以了    ,记住三个要素, 确认外形尺寸,确认轴的尺寸,确认一下电压和转速。

(在这里补一句,通用马达很多都是额定12V的,如果你用的是3s电池,也是可以用的(因为电调给到电机的输出就是从0V到电池的最大电压之间),只不过我们没有模型电机T数在12v的转速表,无法去通过转速精准匹配T数,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你买到的转速对应多少T数,除非你要求卖家帮你测试一下在7.2V的转速,或者自己大概估算也可以,如果你对速度要求不是那么严苛,那么凭感觉买了自己测试去吧,方法就是多买几个转速的,装车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搜攀爬车电机,一般卖的都贵。

网友:
有刷马达~~~!!!在说说无刷马达吧

网友: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诚心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让新手受益多多的好帖!谢谢了!

网友A:
想看看无刷马达是怎么个说法+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无刷马达是怎么个说法+1

好盈开山斧……

网友B:
我是进来看轩然大波的

网友:
rc电机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进来看轩然大波的

O(∩_∩)O哈哈~

网友C:
木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