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操控问题

楼主(2018-12-01):
玩久了,一点点就开始浪了,但是做一些横滚动作是时候很吃力,不是很灵活,动作初期总感觉有一种力量限制我做翻滚动作的灵活性,后期找平衡

间接导致做动作炸机,该收油门的时候感觉都收了,做动作,没有那种指哪打哪的感觉,已经开手动模式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太费桨了!

楼主:
求推荐练手桨,飞个一小时,基本一套桨就报废了,太费了。

网友A:
楼主开了空中模式了吗

网友:
一句话,多练

网友:
打开air模式,调整rate直到合适你的手感

网友B:
我也是刚刚入手穿越机。模拟器都玩不好。。。实飞半自稳 一飞就炸 。。。伤不起。。

网友C:
1:自稳半自稳这些就不要浪费时间练了,手动才是王道。2:每个人飞的手感都不一样,调好自己机的RATE和SUPER RATE参数,这些是关于操控手感的关键参数。3:手动飞花式翻滚的话,AIR模式是一定要打开的,空翻到顶,瞬间油门收到最低,姿态不丢,还可以调整你想要的姿态,油门的连续变化是穿越的关键。4:新手练手浆,个人推荐秀谷的5045 3叶浆,便宜,耐炸。特别高效说不上,比常见的kingkong 透明浆耐炸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了空中模式了吗

我还真不清楚osd显示AC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自稳半自稳这些就不要浪费时间练了,手动才是王道。2:每个人飞的手感都不一样,调好自己机的RATE和SUPE ...

是的,真心不能玩自稳和半自稳,多谢讲解。

网友:
可以调rate、expo这些,调到跟手为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刚入手穿越机。模拟器都玩不好。。。实飞半自稳 一飞就炸 。。。伤不起。。

我也新手,模拟器玩了2天航线不炸鸡,就直接实机手动飞,手动其实更稳(自稳漂),有一次降落想试试半自稳降落,发现根本不会操作了,后来还是全程手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自稳半自稳这些就不要浪费时间练了,手动才是王道。2:每个人飞的手感都不一样,调好自己机的RATE和SUPE ...

谢谢分享,经验,说得太精确了,只是不太明白rate和superrate在什么地方调?是指调PID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经验,说得太精确了,只是不太明白rate和superrate在什么地方调?是指调PID吗?

rate是是对应的方向打杆的速率,数值越高,反馈的动作越快,所以这个看自己手法,我的横滚和俯仰基本都是0.85和0.8之间  super rate指的是打杆反馈的行程曲线,默认是0.7   我会适当调到0.75或者0.8  做动作打杆前段会比较平缓,后段会比较猛。这两个指标主要还是依照自己飞行的手法来调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自稳半自稳这些就不要浪费时间练了,手动才是王道。2:每个人飞的手感都不一样,调好自己机的RATE和SUPE ...

秀谷的5045 3叶浆   动平衡怎么样,很多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秀谷的5045 3叶浆   动平衡怎么样,很多桨都不行。

炸过没有那个桨动平衡好的,现在飞控的滤波功能这么强大,小炸的桨基本都没问题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了空中模式了吗

额,空中模式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空中模式是啥?

油门最低时候pid依然有效会稳住飞机姿态,不会桨一点都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te是是对应的方向打杆的速率,数值越高,反馈的动作越快,所以这个看自己手法,我的横滚和俯仰基本都是 ...

谢谢回复,学习了,慢慢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新手,模拟器玩了2天航线不炸鸡,就直接实机手动飞,手动其实更稳(自稳漂),有一次降落想试试半自 ...

我已经玩了四天了,还没有学会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