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摇杆改装

楼主(2018-12-01):
自从上飞控后一直想为地面站配套飞行摇杆,上网一搜,方案大概就是1、风雷盒子;2、单片机转换信号;3、树莓派……
风雷盒子最方便,毕竟是成品,但看看价格,还是算了。单片机树莓派什么的也不太便宜,关键是书读少了……
为了找到真正飞行的感觉,摇杆还是要有的,于是上马云家翻了半天,找了个样子不错,价格一百多的摇杆,开始改装。
材料:usb飞行摇杆1套,闲置4通道航模遥控器1套.
思路:将飞行摇杆的4个通道电位器用导线连接至遥控器电路板,遥控器原电位器暂时不用。
过程:拆,焊。(整个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

连接的时候注意一下通道。
焊接完成后进入模拟器,校准后飞了两个起落,感觉比遥控器好控制,手感更好些。

网友:
请问楼主通道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A:
再弄个踏板,就真正的在开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弄个踏板,就真正的在开飞机了

差得远了。
真飞机和遥控飞机的差别,如果用视角来说那肯定是真飞机简单,但真飞机难是难在仪表飞行。

网友:
厉害,配合fpv + 自稳 比较好玩

网友:
这应该玩的挺爽的

网友:
应该好玩

网友:
改过一个汽车手柄

网友B:
usb飞行摇杆可以直接用,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弄个踏板,就真正的在开飞机了

机头装个摄像头,完美实现第一视角

网友(2019-08-01):
你是宣威模友?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B:
usb飞行摇杆可以直接用,不用改。

请问怎么实现呢大佬

网友(2023-08-28):
硬改大师,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