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制螺旋桨的方法

楼主(2018-12-02):
最近在做潜艇,做了好几个螺旋桨,分享下自己改进的方法
先放自己做好的几个成品

首先,挑一块合适大小的易拉罐皮或者铜皮,切或者剪出大概的粗胚

7叶螺旋桨可以像我这样定角度,其他角度也可如法炮制

用电磨夹住流道或者其他圆棒车一个浆芯头,再打好合适的孔,像下图一样两段夹住粗胚,用502或者ab胶粘好,并扭转好角度

接下来就是利用桨叶翘起的角度,用小磨头探入缝隙打磨,下图就是700比例阿库拉的新螺旋桨,磨头用的是下面那个牙医磨头

效果还行

大一点的螺旋桨也能用,浆芯直径要大一点才能保证不滑脱

最后上色

网友A:
这样会不会太软了

网友:
难得的教程贴。。。顶楼主

网友B:
速度快了会软,效率就下降了

网友C:
能跑不?会不会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太软了

软硬跟你的材质选取有关,阿库拉的桨直径7.3mm,易拉罐的铝皮强度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快了会软,效率就下降了

怎么转快了会变软?大的潜艇又不需要那么快的转速,小的因为面积减小,强度又够用,不知道你这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跑不?会不会散掉

当然能跑了,我冲潜都在用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转快了会变软?大的潜艇又不需要那么快的转速,小的因为面积减小,强度又够用,不知道你这结果是怎么 ...

小的还行,大的转速加快的话,受力就会变大,受力一大,不久变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还行,大的转速加快的话,受力就会变大,受力一大,不久变形了吗

前面我也提过,这货的强度跟你选用的材料挂钩,你做大桨还用铝皮的话肯定会变形,另外这跟网上卖的蚀刻片焊接桨的做法是差不多的,你要追求完美的强度,那只能去买CNC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我也提过,这货的强度跟你选用的材料挂钩,你做大桨还用铝皮的话肯定会变形,另外这跟网上卖的蚀刻片 ...

说的是奥

楼主:
下级预告,350静潜基洛

网友:
好小的浆  手指头太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