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鸡还飞吗

楼主(2018-12-02):
想说小鸡用着出勤率特高,就多用爱心在小鸡上面吧。v120d02s满意!!!k110满意!!!k120总共飞没3电,前后连烧我5个
舵机
(检查都是超转,有的上电摆两下就发高烧了
)烧不起,果断放弃,想说150X会不会稳当一些呢,没想到!!!就正常放着接收机就不对频了(闪红灯)这是要逼我放弃小鸡的节奏呀。。。

网友A:
oxy2是小鸡的又一选择

网友B:
v120,k110,k120飞到后期就该改k8飞了

网友C:
小鸡里面最舒服的150X 然后是 02S 后面还一个mini cp 然后就是那个k120
但是我觉得都不如450好飞,便宜。
这些都是我飞过的,没飞过的就不知道了
目前飞的最多的还是500。
要是让我选一个室内练习的飞机,我选mini cp 就室内来说,无刷没什么用,室内翻不起来,有刷又不会坏

网友D:
120炸鸡舵机会憋烧。 熄火手速太快

网友E:
我k120练习对尾也有几十电了吧,坏了两个舵机,前两天大炸了两次,什么事都没有,晚上又来了两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