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sky的XM+接收机间歇性失控的问题

楼主(2018-12-02):
买了2个XM+装了两部机,调测时都出现间歇性失控,亮红灯,飞控会BB响,过一会又会亮绿灯能连上,之前用R-XSR接收机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接收机问题还是有什么特殊设置?请大神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调试的时候距离太近。。半米内是危险区域

网友:
半米内红灯长亮,而且还报警。。。。

网友:
飞出去就好了

楼主:
好的,不是产品问题就好,谢谢

网友:
这个xm+ 近距离都会失控 我试了好几个了都会失控    在室内飞 飞的心惊胆战   飞远了就没事

网友:
还有个问题    飞着飞着掉了个电感 我屮艸芔茻   有时候真觉得这个睿思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距离太近。。半米内是危险区域

半米距离不行?没有这个说法吧?

网友:
半米内链路堵塞造成失控 远距离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芯片虚焊,周六炸鸡就是这个原因,损伤惨重,我有2个是这问题,身边朋友有3个

网友(2019-01-01):
我也有,5个这种问题,最后换的R-xsr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个什么堵塞的说法,大概70cm以内,我的RX4R也这种情况

网友:
遥控器离接收机远点,这是常识

网友(2019-03-05):
剛買了台BETA 75X,也是搭配XM+
也出現了斷訊的情況
都是短距離內

网友(2019-05-20):
我的3个xm+接收机用x7在飞场同一位置间歇失控,用xjt高频头永久失控,真心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给你来一个rx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