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船跑起来左右摇摆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8-12-02):
以前怎么跑都不摇摆的,问题是翘头。后来装了压浪板翘头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0NjE2NzE1Mg==.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bb90a309da0e5c831af8a0331d80ea726

网友:
估计是酒喝多了

网友A:
老铁,你需要一对减摇鳍。或者叫水刀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你需要一对减摇鳍。或者叫水刀也行

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你需要一对减摇鳍。或者叫水刀也行

请问这种问题加水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吗?有没不加水刀的解决办法?这船现在的姿态是:不动方向跑直线,船慢慢加速。到了大楷时速20公里左右就开始缓慢的左右摇摆,然后越摆越快幅度也越来越大……要是转弯的话姿态就稳定。等方向回中船身也回中后船又开始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问题加水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吗?有没不加水刀的解决办法?这船现在的姿态是:不动方向跑直线,船 ...

别说这小船,就算是咱们的驱逐舰也必须配备减摇鳍,速度越快效果越明显。要是老铁是在不理解我说的,可以自行百度一下。很简答的道理

楼主:
减摇鳍俺是基本了解的。问题是模型船好多都没装水刀姿态还是一样的稳。要真在这个船上装就有点尴尬了。是这个船是喷泵,主要玩浅水。要是装上水刀的话……还有就是这个船的原型cb90也是没有减摇鳍的

网友B:
要不左右调一下重心试试,或者倆压浪板的角度分别调整试试

网友C:
我的船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船也是这样

你船摇摆的问题找到了吗?速度开始摇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左右调一下重心试试,或者倆压浪板的角度分别调整试试

谢谢,调试了一下午。三块5000毫安的电池都调得没电了…上次跑一开始也是摇摆,后来调整压浪板还基本调好了。后来听人说把压浪板剪短一点就好了。现在压浪板改短到35mm(上次50mm),压浪板再忘中间移动了一个螺丝的距离(大楷25毫米)以前压浪板转的太靠外了。图上是现在压浪板的长度和位置

网友D:
你这个泵喷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泵喷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做的

网友E:
自己做泵  厉害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泵  厉害的很

一点都不厉害。花了大半年来做还没爽玩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点都不厉害。花了大半年来做还没爽玩过

好吧  一点都不厉害  笨蛋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  一点都不厉害  笨蛋一枚

网友D:
牛啊  自己会做  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啊  自己会做  用什么材料

铝合金做的,一点都不牛。能解决下问题吗?要讨论泵喷有个群专门玩泵喷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船壳不适合装喷 这个船底太V了  看你这船跑起来后起滑后船体离开水面不少呢  导致喷进水不足 然后落下来 落下来后在进水 这样反复 又是V的船体  所以引起的左右晃 我说的可能不对 但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换个船底略平的船壳跑起来也许好一些